飞机总是左旋,把qq飞控换成apm也没用,求助?

楼主(2015-08-20):
把微调,辅助微调全部打到最右边都不行。大家能帮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吗?对换电机也是左旋。

大家看看这个机架是不是不科学?

大家看看这个机架是不是不科学?

图已补

图已补

网友:
电池鼓包了

网友:
从你浆的安装看我看着是电机的转动方向错了

网友A:
你的电机直接是转动方向错了  都是一个方向的绝对自旋 一反一正一反一正才对

网友:
严重怀疑你能用APM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直接是转动方向错了  都是一个方向的绝对自旋 一反一正一反一正才对

从桨的形态看楼主好像跟你说的一样的。

网友B:
是不是电机顺序错了?

网友:
这走线把我都看哭了

网友:
电机转向看看!固定翼转多选翼的吧?

网友:
APM电机顺序与QQ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顺序错了?

同感

网友:
那你试试反方向打舵试试。。

网友:
楼上的各位没看仔细,我看桨是一正一反的呀!严重怀疑LZ的电调没有校准,转速不同步!

网友:
四个脚还用轮子,打算下降后滑降一段时间?

网友:
桨是对的,先确认一下每个电机的转动方向是否正确,如果电机转动方向没错,再确认电机顺序是否错了。不同的飞控电机顺序定义不同。此外电调不一致不会导致飞机自旋,飞控会自己调节。

网友C:
怎么都不怀疑机架?机架是纯手工的,估计是某个臂不水平,扭麻花了

网友:
好吧,根据我多年玩apm的经验来看,分析如下:1.如果给油能平稳起飞,只是缓慢自旋的话就把四个电调都换了吧,其中有一个肯定不同步,校准也没用(我试过)2,如果不能起飞,在地面打转的话,楼主基本可以告别多轴了。3,排除第2条,参考第1条。完

网友:
桨不对的

网友D:
很简单,有个机臂不水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都不怀疑机架?机架是纯手工的,估计是某个臂不水平,扭麻花了

21楼正解,赶紧调整下机架,不要再花冤枉钱!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至于其他人说的!只能说他们还是太年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1楼正解,赶紧调整下机架,不要再花冤枉钱!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至于其他人说的!只能说他们还是太年轻 ...

就算机架真的麻花了,打方向也是可以修正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四个桨都不水平,并且全部向一个方向倾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直接是转动方向错了  都是一个方向的绝对自旋 一反一正一反一正才对

桨是对的啊。正反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算机架真的麻花了,打方向也是可以修正的

不一定哦,四轴转向,是靠其中两个对角线的电机加速转动,另两个对角线的适当降低转速(为了保证升力不变,保持高度)形成力矩,使四轴向一个方向转动。相反则向另一个方向转动!假如造成楼主的机器左旋的那个不水平的电机,正好是打方向使四轴右旋(为了修正左旋)的电机为同一个,那么楼主向右打舵修正左旋时,正好提高了那个不水平的电机的转速,使左旋力矩同时也增大。使得修正效果不明显,或者甚至加剧(看楼主的那个电机不水平到什么程度)!同学,多轴水深着呢!

网友E:
还有电机,如果炸过也会不同步或者反映过慢,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换个电机好了,当然你也可以交换电机试试

网友:
如果是APM,电机转动方向是对的

网友:
怀疑没有校准磁罗盘

楼主:
罗盘 加速计 等等校准过了。飞机能离地,离地后猛烈左旋。我以前也有一个不平机架,但是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电机,如果炸过也会不同步或者反映过慢,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换个电机好了,当然你也可以交换电机试试

换过电机

楼主:
新图已经补过了,大家看看呗

网友:
参数没问题?重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哦,四轴转向,是靠其中两个对角线的电机加速转动,另两个对角线的适当降低转速(为了保证升力不变 ...

好像是这样。。

网友:
架子太苗条,震动太大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的QQ飞控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
电机和桨方向是对的,楼主有可能飞控刷的是六轴的。你重刷一遍4轴的固件再核对一下电机和桨,应该可以飞了。我上次装第二个APM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卖家默认刷的固件是六轴的,拿到手我看了一下地面站显示飞控是3.2的所以就懒得去升级,当我去试机时就往一边偏了,飞起来就翻。后来看通道时才发现重刷了4轴固件就爽飞了。

网友:
对了楼上的兄弟说的对,也有可能电机不在同一水平。

网友F:
换飞控还是一样的问题,排除法就是电机电调的问题,电机缺相?四个电调行程不统一,其次遥控器四个飞行通道是否设置了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