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炸炸炸…

楼主(2015-08-20):
模拟器四面悬停基本没问题,可一上真机就炸不停…

网友A:
传说中的神机被你抢到了,是不是你没调好啊?还是觉得和模拟器不一样?

网友B:
没调好吧,大炸要全身检查的,震动过大时,陀螺会失灵咯

网友C:
应该是没调好,航模调整很重要,最好找个老手带一下。

网友D:
模拟器里面是调试得很理想的状态。新手自己调试的飞机肯定差远了。

网友E:
真不错~出了记得找我开玩笑

网友F:
那你就得多練練練練

网友G:
飞这东西要经过时间的磨练技术才能一点点提升,想当初我刚玩小机时也炸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熟练过来。。

网友H:
就是这样了,模拟器里你如果用大机(大机好练)真机用像V977这样的小机就会发现太灵活了很难控制,但是玩450这样的机子时就和模拟器里一样了。只有多练习,练到很熟才行。

网友I:
现有2架977,想入这个!

网友J:
K110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神机被你抢到了,是不是你没调好啊?还是觉得和模拟器不一样?

应该是模拟器我一直练的700级的,小鸡不太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调好吧,大炸要全身检查的,震动过大时,陀螺会失灵咯

大炸倒没有,可能跟我模拟器一直用的700级练不适应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调好,航模调整很重要,最好找个老手带一下。

嗯,新机直接拆了包装就飞,可能调整一下会比较好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里面是调试得很理想的状态。新手自己调试的飞机肯定差远了。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错~出了记得找我开玩笑

哈哈,先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就得多練練練練

时啊,总结出来还是练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这东西要经过时间的磨练技术才能一点点提升,想当初我刚玩小机时也炸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熟练过来。。

是啊,要经过血和人民币的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样了,模拟器里你如果用大机(大机好练)真机用像V977这样的小机就会发现太灵活了很难控制,但是玩45 ...

嗯,说的对,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最新款?

是的,刚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有2架977,想入这个!

我没玩过977,但是感觉跟977的差别不大,因为店家说百分之九十九的配件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K110性能如何?

性能因为是我玩的第一款机机所以也没法对比,从我个人来说觉得做工很一般,设计跟布线都比较粗糙,遥控器倒是不错,手感功能都比较好,飞起来的手感比较粗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炸倒没有,可能跟我模拟器一直用的700级练不适应有关

大机炸的基本就几百大元维修,小鸡就几十,
注意了,每炸一次都有不同程度的部件变形,或者产生裂纹。大桨,斜盘,主轴,轴承,主齿,连杆最容易产生隐患。
震动大了,你就发现开始有金鱼尾,严重的会随时的甩尾,
主要检查方法小机很简单,拿稳开油门,震动大时手会发麻。证明出问题了。
拆下桨,桨夹,开油门看主轴,或者用手触转动的主轴,正常是无震或很小幅度,手能捏住,弯了的话就捉不住了。
齿轮扫齿会嗓音加大,手拨动时有明显的卡咔。
斜盘会抽出,等同螺距加大,并且随时脱离,那就完全失控的。
先说这么多吧,小鸡可以买来即飞,但会越炸越难飞,高手也飞不动严重故障的机子的,必须维护,备多些易损配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机炸的基本就几百大元维修,小鸡就几十,
注意了,每炸一次都有不同程度的部件变形,或者产生裂纹。大 ...

嗯,学习了,昨天没拆桨夹开油门结果横轴螺丝甩丢了,还有最近切六轴飞总是起飞向一边斜的厉害是不是哪里没调好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神机被你抢到了,是不是你没调好啊?还是觉得和模拟器不一样?

这是110,神机 某宝在预售  月底到货

网友P:
看到了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到了14sg………

好眼力

网友:
为铺货进行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