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看看,——离五轴还有多远!!

楼主(2015-08-20):
如题,麻烦高手看看,——离五轴还有多远手里!手里有几台伺服电机,闲置有一段时间了,高手们给瞧瞧,它离五轴还有多远?其中三台750W伺服电机,一台750W自带7:1行星减速,一台400W自带5:1行星减速 自带减速机的

楼主:
还有这台750W行星减速

齿输出的

齿输出的

网友:
缺除电机外所有部件。嘿嘿

网友:
有孙大圣的一个筋斗云那么远。。。

楼主:
变频器准备了几台,控制主轴

正弦变频器SINE

楼主:
另外,直线导轨及滑台

网友:
只差0.001

网友A:
有一天走在路上捡了块砖头  回家就低头冥想   捡了个砖头可以盖房子 于是乎我就盘算着还差什么

网友B:
11楼可能是正解。也可能是”土豪“高手卖关子。希望是后者,坐等,观摩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楼可能是正解。也可能是”土豪“高手卖关子。希望是后者,坐等,观摩高手。

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天走在路上捡了块砖头  回家就低头冥想   捡了个砖头可以盖房子 于是乎我就盘算着还差什么

惭愧惭愧

网友:
有多远就看你差多少钱

网友C:
这单位怎么换算呢......一个是距离,一个是未知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单位怎么换算呢......一个是距离,一个是未知事件...

网友:
差什么?差天都没那么远,首先你连个驱动5轴的控制器都没有,差的mach3的上千就可以了,专业的话没一万以上别去问,再者,先找个能用的5轴后处理的cam软件学习一下看能不能学会5轴编程再说,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A:
有一天走在路上捡了块砖头  回家就低头冥想   捡了个砖头可以盖房子 于是乎我就盘算着还差什么

你妈B就是个捡破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