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多轴考试是手动模式还是姿态模式

楼主(2015-08-20):
无论是上海那个考试 还是aopa的考试 多轴肯定不让用gps模式 那么考试是用姿态(自稳)还是纯手动考呢?
知情者请告之 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姿态,纯手动我还要飞控干什么,遥控混控就办到了,而且操作方式也和平时飞不一样

网友:
无自稳,就是不装飞控,不用陀螺,擦!那高手都未必能通过考试的

网友:
最终,在进行了第二次补考后,也仅有5名考试通过了8级考试,但合格率依旧不到50%。对于如此低的合格率,作为这项考核的牵头单位,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协会会长顾辰则坦言:“这在意料之中”。他透露,根据考核要求,操作人员在考试中必须全部关闭GPS和自动飞行模式,所有飞行动作必须完全依靠手动遥控。

网友A:
楼上几个真知道手动模式是怎么工作的吗?
不会自动回复水平姿态而已。
本来就静不稳定的多轴,去掉飞控只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个真知道手动模式是怎么工作的吗?
不会自动回复水平姿态而已。
本来就静不稳定的多轴,去掉飞控只 ...

手动式基本操作基础~应多练习~~~虽然很不容易~

网友B:
我就在想,,,我玩  固定翼的,,,考试  整个多轴?????????????

网友:
哈哈,看来比驾照难考多了

楼主:
看了视频还有用精灵去考试的 精灵有纯手动模式吗 没飞过不了解 之前试过naza的手动模式 感觉比平日飞的电直还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想,,,我玩  固定翼的,,,考试  整个多轴?????????????

固定翼和直升机另有考核项目

楼主:
要说直机算是手动模式了吧 那也是有陀螺仪参与的 多轴的纯手动陀螺仪不参与修正的话 还真是有一定难度 悬停问题还不大 真做动作就得好好练练吧

网友C:
哎......我们天天用wmc精简版的练习,现在都是手动画圆,画水平8字,四方悬停都是4秒一个面,比你们考所谓的驾照难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我们天天用wmc精简版的练习,现在都是手动画圆,画水平8字,四方悬停都是4秒一个面,比你们考所谓 ...

你这些动作放到直机上根本不算什么 多轴倒是还没试过 纯手动模式的多轴改日要体验一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