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下 rssi 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1)为何距离很近(30cm),信号是80%多,而不是95%以上
2)飞远 rssi 最低多少就算不能控制了。

网友:
按说10%应该也能控制

网友:
最近太多人担心控的距离了吧!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可以设置的。。呵。

网友A:
要校准一下的。一般3.3v是100%信号

楼主:
跟飞控没有关系吧, apm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校准一下的。一般3.3v是100%信号

距离很近直接量电压是 4.1v, 所以应该是 5v 的输出,对应 82%rssi

网友B:
rssi不是通过检测电压来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si不是通过检测电压来看的吗

看输出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了!模拟量不就是靠电压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