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分类

楼主(2015-08-20):
各位老师好,我是菜鸟请教
舵机
怎样分类/

网友A:
好几种分法,模型用的话,就信号系统分为数字舵机,模拟舵机,功能上分大力矩低速舵机一般用于副翼升降和螺距,和窄频高速舵机用于锁尾,最好不要乱用

网友B:
最好不要乱用

网友C(2015-11-18):
遥控玩具舵机齿轮箱微小型铜蜗杆蜗轮3齿和24齿组合小速比减速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3321395989.18.Uwn0ao&id=37046683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