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遥控器

楼主(2015-08-20):
请问各位大神天九
遥控器
怎样设置失控返航

网友A:
什么飞控都不说 多潜水多看教程多使用搜索功能

网友B:
一键返航是飞控的功能,控制只是开启它的天关。

网友C:
一键返航天关。

网友D:
按照说明书,看你飞控的说明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