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G7.5不小心按错后出现激活失败---

楼主(2015-08-20):
模拟器G7升级G7.5一直正常使用,昨晚不小心按错了控制台的“导入G5~G6.5扩展包序列号“后G7.5就出现激活失败,要求输入激活码,后来删了重装几次都不行。请问有没有搞过这个问题的指点一下,谢谢。

一不小心按错这个控制台的按钮

一不小心按错这个控制台的按钮

然后运行G7.5后提示这个激活窗口,

然后运行G7.5后提示这个激活窗口,

删除后再安装都不行,

删除后再安装都不行,

网友:
山水兄:

试 试:
(1)  去 "控制台" 选 "程式",点选 "Real Flight 7" 后
      按删除。
(2)  重新启动。
(3)  先安装 "Direct X9"。
(4)  重装 RF7。

陈伯

楼主:
谢谢陈伯,我已重装好了,不过是重装系统才装好的,浪费好多时间啊,

楼主:
谢谢帮顶,好象在哪都看到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好象在哪都看到你,呵呵

多回复,升级快

网友A:
  重装系统? 你系统没设置  还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 你系统没设置  还原点

没做,怕浪费硬盘空间,硬盘不太,装了好多软件不够用了。刚好清理一下好久不用了的。

网友B(2015-09-20):
lz可否给个G7.5的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否给个G7.5的安装包

没有G7.5的,装好G7后在线升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G7.5的,装好G7后在线升级的,

G7的安装包给我发个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7的安装包给我发个把

太大了,好象有几个G吧,我百度盘没空间了,你先网上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找不到再想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