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L 空中自动熄火,凤凰电调设行程也无反应-------已解决

楼主(2015-08-20):
550L全原厂装调好飞了4次起落了,锁尾效果不好,一直在调飞行参数
今天改下尾舵中立点,缩短一圈尾拉杆,电脑飞行参数也重心调整了一下,就去试飞,因为调机也只飞了1米高,飞行很正常锁尾也稳了正高兴中,约飞了2分钟突然没有动力了,电机停转,还有提示声音

1,拆了主尾桨叶再次上电,推油门到约70%,80%时又熄火停转了
2,飞机上电自检都正常,十字盘螺距前后左右都正常,,
3,已确认陀螺和接收指示灯都正常,没有中突断电情况
4,以为电调油门行程错误,于是再次按千红的贴油门上下设50,校准油门都无反应,控都调到最大油门行程也没有提示音,最低油门也调最大也没提示音
5,最后再次上电,电机干脆就没转了,自检正常舵机十字盘都正常,就是电机没反应了
请懂的,麻烦告之一下这是啥情况?突然停转后降落在地面上,会发出提示音有时电机还突然转几圈够吓人的

-----------------------------------------------------------------------------------------------------------------------------------------------------
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为方便大家遇到相同问题,有贴可以查询帮助到别人,我简单写一下我的解决办法

1.550L所含电调 Castle TALON 90 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固件上,电调写入的程序有缺陷

2.要想解决空中无故熄火电流保护,必须要对电调进行固件升级以及设成电调定速飞行(目前最新固件是4.22)

3.我出现无故熄火后,无法进行油门校准,无油门行程确认音,解决办法是,手动多转动一下电机,左转右转都无所谓(可能电机方向会影响提示音吧,或许)

4.我安装电调软件CastleLink V3.59.00(此版本目前最新的),点打开,电脑提示"unable to connect to database"不能连接到数据库,其实需要先去微软官方网站下载NET Framework 3.5 Setup,安装好之后重启一次电脑,再进行CastleLink V3.59.00安装,就可以正常打开软件

5.在USB联接电脑进行电调设置时,USB很正常,设备连接要插拔多次USB后才能联上软件,同时短时间内又会失联跳出.我关电脑休息两小时,再开电脑进行联接,这回问题一样,只是联接上软件后稍长约20来秒才会失联跳出,抓紧进入"软件"页面,升级新固件4.22,保存更新后,就没出现问题了,以后也没失联了.

6.电调设成普通1900定速,IDLE 1 2200, IDLE2 2300,软件"截止"页面,电流过流保护设成"不敏感",现在飞行一切都正常了

吐槽:   1.90A电调装机说明书不写油门行程校准,故意让玩家来5IMX查资料找方法,你考大家智商么?
            2.电调写入的固件那么容易熄火,你还提前出来卖个JB,直接升到4.22固件再来卖要屎吗
               (PS 4.22电调固件升级内容就是解决什么什么重启电调的问题)
           3.官网电调的设参软件下载还TM先要写调查地址姓名方能下载,我靠,劳子不给你电话地址软件都没法用了吗,电调劳子都花钱买了,热妈还让我下載,该给劳子附个光盘才对.热你大爷.
           4.软件下好安装到电脑这不支持那不支持,你TM能不能编个一般人都能用的软件,害得我整了半天才能用

网友:
电调烧了吧?

楼主:
都是全新的哟,飞机又没摔没撞的,电调供电都是很正常的,飞也是用的NORM模式,没有3D

网友:
亲  我的450L 遇到过多次你类似的问题了   损失一般般    百思不得姐   最后换电调    目前正常  不知以后咋整

网友A:
设置的问题,电调过热保护了,首先转速不能太低,太低了点调就会过热,这个点调的通病,在一个看看点调的保护电压,里面有一个选项可以选择保护电压,我的都设完以后好了,跟楼主一样的飞机一样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问题,电调过热保护了,首先转速不能太低,太低了点调就会过热,这个点调的通病,在一个看看点调的保 ...

保护电压没动过,就是亚拓默认的,现在是加油门电机没反应的,想校准油门行程也不行,没提示确认油门行程的声音,QQ523615001,想咨询你一下,谢谢加一下

网友B:
凤凰90a的电调最高油门大概在106%左右,最低在5%左右,所以你要重新校准一下最高和最低油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90a的电调最高油门大概在106%左右,最低在5%左右,所以你要重新校准一下最高和最低油门的位置。

我用的JR遥控器,之前校准好了的,出了熄火后校准不了,最高最低油门量都没确认音

网友B:
没有确认音肯定不对,我用的d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确认音肯定不对,我用的d7。

之前油门校准好的,只是出了这次空中停转后,在地面上拆了桨叶试转也是高油门自动停转,于是再校准油门没提示音,电机都不转了

网友:
电机坏了

网友C:
夏天凤凰90A还是太热了。定速的情况下还没出现问题。跑油门没试过。换个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凤凰90A还是太热了。定速的情况下还没出现问题。跑油门没试过。换个电调吧

刚入凤凰电调设置线,想办法用设置电调NORM都为定速模式,因为有玩家说定速没出过问题,接下来还得想办法油门行程校准让电机转动起来

楼主:
休息到现在刚刚又油门校准一次成功了,
只是最低油
门时,遥控加油门也正常转动,奇怪的是遥控最低油门杆不动,马达偶尔自动启动转几圈又停,不时的转两转停掉,现在不管了等设置电调线到用定速飞,
咨询那模友跟我情况一样,说定速就没事,原因也没法解释,期待能成功

谁有凤凰电脑软件中文版的呀,官网下载的打不开,谢谢发到邮箱523615001@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息到现在刚刚又油门校准一次成功了,
只是最低油门时,遥控加油门也正常转动,奇怪的是遥控最低油门杆不动, ...

已经给你发送了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为方便大家遇到相同问题,有贴可以查询帮助到别人,我简单写一下我的解决办法

1.550L所含电调 Castle TALON 90 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固件上,电调写入的程序有缺陷

2.要想解决空中无故熄火电流保护,必须要对电调进行固件升级以及设成电调定速飞行(目前最新固件是4.22)

3.我出现无故熄火后,无法进行油门校准,无油门行程确认音,解决办法是,手动多转动一下电机,左转右转都无所谓(可能电机方向会影响提示音吧,或许)

4.我安装电调软件CastleLink V3.59.00(此版本目前最新的),点打开,电脑提示"unable to connect to database"不能连接到数据库,其实需要先去微软官方网站下载NET Framework 3.5 Setup,安装好之后重启一次电脑,再进行CastleLink V3.59.00安装,就可以正常打开软件

5.在USB联接电脑进行电调设置时,USB很正常,设备连接要插拔多次USB后才能联上软件,同时短时间内又会失联跳出.我关电脑休息两小时,再开电脑进行联接,这回问题一样,只是联接上软件后稍长约20来秒才会失联跳出,抓紧进入"软件"页面,升级新固件4.22,保存更新后,就没出现问题了,以后也没失联了.

6.电调设成普通1900定速,IDLE 1 2200, IDLE2 2300,软件"截止"页面,电流过流保护设成"不敏感",现在飞行一切都正常了

吐槽:   1.90A电调装机说明书不写油门行程校准,故意让玩家来5IMX查资料找方法,你考大家智商么?
            2.电调写入的固件那么容易熄火,你还提前出来卖个JB,直接升到4.22固件再来卖要屎吗
               (PS 4.22电调固件升级内容就是解决什么什么重启电调的问题)
           3.官网电调的设参软件下载还TM先要写调查地址姓名方能下载,我靠,劳子不给你电话地址软件都没法用了吗,电调劳子都花钱买了,热妈还让我下載,该给劳子附个光盘才对.热你大爷.
           4.软件下好安装到电脑这不支持那不支持,你TM能不能编个一般人都能用的软件,害得我整了半天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