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控玩模拟器怎么开3D

楼主(2015-08-20):
老鸟们好,我新手一个,用D7E控玩凤凰模拟,请问怎么开3D模式啊,谢谢

网友A:
如果美国手,将右上角开关打到特技模式,在设置油门为L100%M100%H100%就行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美国手,将右上角开关打到特技模式,在设置油门为L100%M100%H100%就行了,试试。

你好,是美国手,你是说把油门曲线设置百分之100吗?

网友:
(特技飞行)b]全部调到100%

网友:
是的开关到
特技飞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美国手,你是说把油门曲线设置百分之100吗?

还是不太懂,油门曲线哪里有一排数字,调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油门曲线哪里有一排数字,调哪个

把L M H 设置为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 M H 设置为100%

哪一个啊?

网友A:
按DN键,光标移到0.0时按R+键上调数字。你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DN键,光标移到0.0时按R+键上调数字。你试一试。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