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电压电流模块烧坏

楼主(2015-08-20):
F450 装的APM 飞控,最近飞了十几次没什么问题。今天下午飞的时候用自稳模式一切正常,飞机在空中突然翻了两圈掉下来,再上电飞控和电调都没有反应。回来查看了一下,发现是电压电流模块烧坏了,飞控的PM口也黑了,但用USB线连接了下发现还是好的。

有人知道这问题是怎么回事吗?我现在都不敢再装机了

网友A:
用的什么电调?有没有去掉电调自带的供电

网友B:
看飞控口 像是短路了     电流计接上  电池    别接任何  用表量下   pm口两端线 有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调?有没有去掉电调自带的供电

JP1拔掉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飞控口 像是短路了     电流计接上  电池    别接任何  用表量下   pm口两端线 有电不

测了下,电流计好像也没问题,红黑端还输出5.2左右的电压。
奇怪的是为什么就两根黑线端口烧焦了,这两根黑线应该都是地线,就算碰到一起应该也不会短路吧

网友:
按说是没问题的,可能掉进去个锡渣之类的吧。。

网友:
接触不良也会打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