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EPO北极星爽飞

楼主(2015-08-20):
还是好飞的,降落暴力了点,有小娃娃在·······

网友:
降落注意安全!!

楼主:
转过弯就关油门了,这飞机滑翔能力不错

网友:
边上这么多小孩,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A:
是拉着升降舵滑跑起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拉着升降舵滑跑起飞吗?

稍微带着点,带多了离开水面大迎角不美观···········

网友B:
楼主配制多少,我的怎么没有那么快啊

网友C:
楼主什么配置,我也买了这个,水面怎么也拉不起来,我买的PNP。用的2212 KV2450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配置,我也买了这个,水面怎么也拉不起来,我买的PNP。用的2212 KV2450的电机

我买回来看了XXD电机的线圈就不敢用自己另外买了朗宇2212 2450KV,我觉得电池不要用大,1500-1800合适了,我1300 35C用下来有点烫但是很好飞只能飞4分钟。开始加油要满拉杆,看机头抬得差不多就收一半舵让它滑行一段距离自己就起飞了,满舵起飞仰角太大电机拉力不行的会失速,不过我的很够用可以垂直爬升。还有就是我的翼尖水鞋吃水问题,导致有点往左跑偏,我还打着右方向,离水前一定要收掉方向。至于升降尾翼的角度我也调的很小,大概上翘3度到5度吧,我都是带着一小点拉杆飞行方便降落,我都是掉好头直接关油降落,这飞机很能滑行的。这是我飞机的特性,不代表全部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配制多少,我的怎么没有那么快啊

朗宇2212 2450KV           6*4 APC              40A电调       1300MAH 35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回来看了XXD电机的线圈就不敢用自己另外买了朗宇2212 2450KV,我觉得电池不要用大,1500-1800合适了 ...

谢谢,我换干脆换2216试试,我用XXD的电机是全油拉满升降也拉不起来,飞机感觉被水粘着一样几乎都抬不起头,速度也上不去,自己用KT板做的北极星油门一推就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