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四轴有3个电机不转了

楼主(2015-08-20):
之前都能正常使用,买了个油门集线器,把四个电调插在一起做了油门行程,但是现在接好后发现,只有1通道的电机转其他3个电机不转,重新校准遥控器后,1·2通道转,3·4·通道不转,在做油门行程的时候都是转的,排除接线等短路问题。然后又单独一个一个的做了回油门行程电机都能正常运转,但是一接好飞控又是只有1通道转·2·3·4通道不转·又重校准遥控,又是1·2通道转,3·4·通道不转,试着把4个电机轮流1·2·3·4通道换着试了遍···发现都是只有1通道转·2·3·4通道不转·又重校准遥控,又是1·2通道转,3·4·通道不转。求各位模友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飞控还是哪些不对!XXD的电机和电调···QQ的飞控

在线等……

网友:
没用过qq,看看飞控有没有初始化之类的设置,试试

网友A:
你看看电调插飞控的线插反了没有,不行的话,那就是QQ飞控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电调插飞控的线插反了没有,不行的话,那就是QQ飞控有问题了!

M1`M2`M3`M4电机插在1通道都会转···就是2·3·4通道不转·应该不是线插反的问题。当天好好的·就是拿油门集线器做油门行程后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1`M2`M3`M4电机插在1通道都会转···就是2·3·4通道不转·应该不是线插反的问题。当天好好的·就是拿 ...

你单独一个个做油门校准看看,不插飞控做校准,接到接收机

楼主:
做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过了·还是一样

那就换飞控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飞控试试了!

只有1个QQ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