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

楼主(2015-08-21):
我的是450PRO D10的控、50A电调。只要接电源后面舵机就往下跑、十字盘往下、折腾了半天、没搞好、求助!

网友A:
通电后关掉遥控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关掉遥控器呢

还是一样,螺旋总距-94

网友B:
舵机通电在中位时候再安装舵机臂应该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通电在中位时候再安装舵机臂应该就行了吧

只要通电舵机就跑下面,不在中立位置

网友:
拆了舵机臂,等通电后再垂直安上

网友B:
舵机臂和那个拉杆睡水平,安上去就行,通电后再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和那个拉杆睡水平,安上去就行,通电后再安

没通电前,我把舵机臂,拉杆调试在水平位置上了,只要电调通电,舵机臂就往下跑,线也检查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通电前,我把舵机臂,拉杆调试在水平位置上了,只要电调通电,舵机臂就往下跑,线也检查了,不知怎么回 ...

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它往下跑是必须的  你那舵机臂就没安好 就算你没通电再给放正,通电后自动回中,还是会往下跑的! 按我说的做 你这都不懂,还怎么玩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它往下跑是必须的  你那舵机臂就没安好 就算你没通电再给放正,通电后自动回中, ...

知道了,我是新手…谢谢哦

网友:
如果是第一次安装的话,先给遥控器打开油门拉杆最好局中再给直升机用电,待到陀螺仪自检后把舵机臂水平瞄准后安装上去。
上面安装好后只是方便陀螺仪的调试,最后还要不停的修改直指达到预期效果才行!

一开始安装我也和你一样哦!

网友:
中立点是关键

网友:
舵机中立点没有选对

网友:
舵机中立点要找对。

网友:
还得多学习呀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帮助

网友:
通道没接错啊,或者通道反向

楼主:
谢谢大师们 我已调好了

网友:
不通电怎么知道是中立点?

网友C:
找中立点再安装舵机臂,艾玛呀,我都能回答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