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f450电池与续航的问题

楼主(2015-08-21):
我的配置是,f450,银燕980kv电机,天行者20a电调,1045浆,2200mah狮子电池裸飞续航才6min,5200mah裸飞14min,bb响设置3.6v,请问这续航正常吗?如何提升呢?还有就是我的bb响报警后下来一看电压还有3.7、3.8这样,下来用b6冲,2200mah充满后才充了1400mah,请问是我的电池有问题还是bb响有问题还是b6冲有问题呢,一下问了这么多,希望有人可以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看到图传天线呢。。。

没有图传,这个是裸机的,我的问题你能指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那f450该怎么提升一下续航呢

网友C:
f450就这样的

网友D:
去掉脚架,换f330机架,换8寸或者9寸桨

网友E:
正常,把bb想的报警电压社低点

网友F:
F450就这样,这个机架又重,我第一个多轴也是450轴距,后来自己做了铝合金机架,带上航拍设备,2200的电池还能续航6分钟。450的话,如果就飞飞玩,不航拍或者FPV的话,这个可以了。想干别的话,只能换大机架大桨。

网友G:
2200电池充1400 这个电池算一般  我的格氏可以冲1800  这是正常的
还有你的电池估计不咋地 3.6报警回压到3.7 3.8
bb响一般不太准 参考而已
b6入门先用着吧 精度不高

网友H:
我的5200ma 3S 电池。原装10寸浆,也是飞15分钟左右。比较猛的飞了。飞上1000米的,回来的。     也够了,拍个视频。人家还不一定耐心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脚架,换f330机架,换8寸或者9寸桨

f330可以用930kv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F450就这样,这个机架又重,我第一个多轴也是450轴距,后来自己做了铝合金机架,带上航拍设备,2200的电池 ...

大哥你觉得换1047浆会稍微好一点吗?有人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0电池充1400 这个电池算一般  我的格氏可以冲1800  这是正常的
还有你的电池估计不咋地 3.6报警回压到3 ...

那请问一般正常的电池的报警电压3.6v,在停止输出后也会维持相同电压吗?如果不是,那以哪个电压为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把bb想的报警电压社低点

请问bb响设3.6下来后还有3.7多,这个正常吗?说电池不能过放到3.4是指什么时候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50就这样的

换f330,用930kv,9寸浆续航会稍微好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脚架,换f330机架,换8寸或者9寸桨

电机还用930kv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5200ma 3S 电池。原装10寸浆,也是飞15分钟左右。比较猛的飞了。飞上1000米的,回来的。     也够了, ...

毕竟续航长点总是好的嘛...

网友:
我图中这台9443桨续航18分钟,3.5v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般正常的电池的报警电压3.6v,在停止输出后也会维持相同电压吗?如果不是,那以哪个电压为准呢? ...

会回压  但不会那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觉得换1047浆会稍微好一点吗?有人这么说的

换了1047估计差别肯定有,但是对这个大小的机架来说,改善不会太明显的,毕竟限制性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回压  但不会那么多

请问回压范围多少事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1047估计差别肯定有,但是对这个大小的机架来说,改善不会太明显的,毕竟限制性太大

请问硬浆跟软浆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硬浆跟软浆区别是什么呢

硬桨效率高,当然也很脆,韧性差一些,软桨转速高的时候,桨尖的部分容易变形,效率低,而且噪音也很大,不过相对硬桨安全一些,动作比较柔和,不会那么嘚瑟,要是暴力飞行大动作的话,就硬桨,航拍追求稳定的话就软桨。在不考虑经常炸桨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好点的桨,质量好韧性好,动平衡也好。这是个人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桨效率高,当然也很脆,韧性差一些,软桨转速高的时候,桨尖的部分容易变形,效率低,而且噪音也很大, ...

请问那如果考虑续航,硬浆和软浆哪个优势会大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还用930kv可以吗?

可以的。去掉脚架和换330,可以减重200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如果考虑续航,硬浆和软浆哪个优势会大点呢

那就硬桨吧 。不过感觉几乎没啥差别的。所说的这些细节,重量也好,用什么桨也罢,也算要求比较高了,但是提升的都是一丁点一丁点的。所以我当初直接放弃选择桨或者电池电机什么的,直接做个机架,重量减少了100多克,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回压  但不会那么多

那请问下回压范围多少算是比较好一点

网友I:
100%----4.20V
90%-----3.97V
80%-----3.87V
70%-----3.79V▲
60%-----3.73V
50%-----3.68V
40%-----3.65V
30%-----3.62V
20%-----3.58V
10%-----3.51V
5%------3.42V
0%------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4.20V
90%-----3.97V
80%-----3.87V

你好请问这个是...

网友I:
飞机飞起的电压与降落地面的不一样是正常,猛加速有可能马上响,以悬浮状态电压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是...

这是锂电池每一片的电压对应剩余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机飞起的电压与降落地面的不一样是正常,猛加速有可能马上响,以悬浮状态电压为准

懂了谢谢,请问3.6回压到3.78算正常吗?还有一个就是2200mah 3.6报警到充4.2只充1400,5200mah只充3600算正常吗...

网友I:
正常,证明你2200mah 只用了1400,5200mah只用了3600,电池不能过充也不能过放,电池正常情况下B6充电器不会过充,放电剩10%到20%你自己衡量电压,如果你只飞那两三层楼高,用3.5v报警,响了你还能飞30秒到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常,证明你2200mah 只用了1400,5200mah只用了3600,电池不能过充也不能过放,电池正常情况下B6充电器不 ...

基本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懂了,非常感谢

记得电池要剩5%以上,5%以下就过放,电池胀气总电量就会减少,胀气后你就塞不进中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f330,用930kv,9寸浆续航会稍微好一点吗

要想飞的时间长!
要电机低kv的上大桨,大电池,低c。效率型的配置!

网友:
电压落地后回升是正常的,这是线损电压.

网友:
没问题,你的这些数据都非常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1047估计差别肯定有,但是对这个大小的机架来说,改善不会太明显的,毕竟限制性太大

今天测试由原来1045硬浆换成1047软浆,续航比原来高了将近10-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飞的时间长!
要电机低kv的上大桨,大电池,低c。效率型的配置!

其他我都明白,这个跟电池c值有什么关呢?不是高c值兼容低c值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换了1047估计差别肯定有,但是对这个大小的机架来说,改善不会太明显的,毕竟限制性太大

换大浆差别大呢。
我就是从八寸浆换成十寸的。好很多。回升力足了。

优其快没电时,急降后快到地时,再回拉升一下。平衡降。

八寸的就惨了, 直接一屁股坐地上。机都散机。因为浆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大浆差别大呢。
我就是从八寸浆换成十寸的。好很多。回升力足了。

额,兄弟,楼主是问从1045换成1047····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bb响设3.6下来后还有3.7多,这个正常吗?说电池不能过放到3.4是指什么时候的电压?

我是设成3.7报警。如一报警就回,距离不远的话。回来会上回到3.8多。

设成3.6也好。飞的时间就长多了些。因为听老行家说,3.8放电到3.5这段,很耐的。

为了安全,四轴机我都设高点就报警。

而固定翼的泡沫机,我设成3.5都有。是这样的,有负荷时,它降得快的。我固定翼也是,猛爬升,用电大时,它就叫。一收油,滑翔,它就不叫了。还转多几圈,再叫时,才回来。电压也还是3.7。

以最后电压为准的。

网友:
F450光机架就接近500g了,装了云台和相机,没什么潜力可挖了,要换机架也要换重量200g左右碳纤的,猛禽360 或者DH410等都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