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130a 如何设置固定翼模式

楼主(2015-08-21):
给30e用 现在电调只有怠速和高速??什么情况啊?
如何关闭什么 定速,缓启动这些的!
蝎子电调的是说明书介绍的太简单了!!  求助啊!!

网友A:
没用过蝎子的电调,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固定翼用不到 130A 这么大的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用不到 130A 这么大的电调吧???

有见过装两个200a电调的电力机!!

我这个30e没办法了,蝎子电调又不会用

网友:
这要飞多大的飞机啊

网友C:
先把油门推到最高(曲线0-100),通电。等电调闪到第二个红灯断电。此时电调恢复出厂设置。
重复上面步骤,在闪到第一个红灯把油门开到最低。此时油门行程校准成功。
蝎子电调只有用USB设定卡才能切到Airplane模式,定速也就自动屏蔽了。
缓启动的话只能调启动速度,不能完全关闭。(记得是这样)遥控器上的风扇按钮可以调节缓启动速度。
我的是160A OPTO 130A应该也一样 建议楼主买个设定卡吧。几十块钱

楼主:
有设定卡,还有和接收器!现在就是找不到,那个选项是选择固定翼的!下载的说明书都是介绍直升机的!
  现在不知道是哪个选项,也不知道是选择数字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油门推到最高(曲线0-100),通电。等电调闪到第二个红灯断电。此时电调恢复出厂设置。
重复上面步骤 ...

下载了两份说明书!两份介绍的回复出厂方法都不一样,您现在又说了一个方法!!下午回去再试试了!!
蝎子不是听说国产的,有客服吗?

网友C:
MODE那个选项就是,我现在选择的是固定翼模式

楼主:
我是用的电调自带的遥控器设定的!!您这个是用的什么设定的!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E那个选项就是,我现在选择的是固定翼模式

更郁闷的是!这个电调不支持3s电池!一插上来就bibi的想!这个可以改电压保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郁闷的是!这个电调不支持3s电池!一插上来就bibi的想!这个可以改电压保护吗?

电压最低到12v 所以是不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电调自带的遥控器设定的!!您这个是用的什么设定的!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吗?

自带的遥控器不行,要花80元买usb设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带的遥控器不行,要花80元买usb设定卡

那自带的那个就没用了吧!蝎子坑人啊!?

方便留下您的qq吗!买回来usb设定卡 不会还完请教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带的遥控器不行,要花80元买usb设定卡

您好!刚刚淘宝下貌似没有找到 天蝎星的usb设置卡啊!您是哪里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刚刚淘宝下貌似没有找到 天蝎星的usb设置卡啊!您是哪里买的啊?

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