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好心情去晨飞,结果冲浪者x8炸鸡,附图

楼主(2015-08-21):
怀着好心情去晨飞,

先爽飞一个电,飞到电池bb报警才降落的,,,,,

拉烟成功,机翼被喷漆。

然后换个电池加点火器准备拉烟。
由于烟管没做平衡,烟装在右边机翼,起飞后严重偏向,装在右边却偏左边,实在是搞不懂,最后大油门用副翼微调搞定,但飞的不稳定,整个过程两次差点炸鸡,调好后紧张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才过了几秒。。。
***升降舵失灵了,打3个升降只有一个有反应,赶紧迫降。。。。。
最后,飞机是2米高暴力摔下来的,,
拉烟的时候就有人说惨了惨了烧掉了,刚炸下来他们又说,哦哦,摔坏了,实在是无语。

检查飞机,塑料舵机扫齿,打舵完全没反应,模型,飞了两次坏了两个舵机,看来要上金属舵机才行。

庆幸的是,飞机加强到位,机头没烂鸡尾没断,只是机身通风口有点裂开,用胶水补好了。

网友A:
拉烟的时候就有人说惨了惨了烧掉了,刚炸下来他们又说,哦哦,摔坏了,实在是无语。----------------------这种人最膈应人,你不起飞,他们就是快点啊,坏了吧。。。飞起来就开始各种提问。。。最最流弊的就是好奇心特强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烟的时候就有人说惨了惨了烧掉了,刚炸下来他们又说,哦哦,摔坏了,实在是无语。---------------------- ...

当他们问能不飞的时候就懒得搭理它们

网友B:
感觉LZ的机机好重样子

网友C:
这么垃圾的舵机你也敢用啊?我现在用舵机必金属,以前吃老亏了

网友D:
额,我冲浪者炸报废了三个了,舵机从来没有坏过啊,用的银燕的。也没有出现过失控等问题。我觉得楼主应该远离高压线塔,干扰厉害。

网友E:
继续省钱 还会有惊喜

网友F:
这样用热熔胶固定的舵机太危险

网友G:
舵机固定的方式有待改进~容易伤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烟的时候就有人说惨了惨了烧掉了,刚炸下来他们又说,哦哦,摔坏了,实在是无语。---------------------- ...

哈哈哈

网友H:
这么重为什么不用金属舵机?

网友I: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好像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烟的时候就有人说惨了惨了烧掉了,刚炸下来他们又说,哦哦,摔坏了,实在是无语。---------------------- ...

就是啊,老是提问飞机多少钱,我也买一个,我一直说空机99.偷笑,希望能拉几个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他们问能不飞的时候就懒得搭理它们

就是,飞起来再说,反正什么情况都有言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LZ的机机好重样子

97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垃圾的舵机你也敢用啊?我现在用舵机必金属,以前吃老亏了

现在在走你的路呀,,,必须用金属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我冲浪者炸报废了三个了,舵机从来没有坏过啊,用的银燕的。也没有出现过失控等问题。我觉得楼主应该远 ...

我这里没有干扰,我感觉是舵机的安装位置有关,位置近,钢丝我用很粗的,两边都是z形状,这样有个问题,通电后如果舵面受到很大的作用力,对舵机的伤害很大。相当于舵机通电后一直去掰舵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续省钱 还会有惊喜

tb金属舵机准备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用热熔胶固定的舵机太危险

强度没问题,感觉是舵机的安装位置有关,位置近舵面,钢丝我用很粗的,两边都是z形状,这样有个问题,通电后如果舵面受到很大的作用力,对舵机的伤害很大。相当于舵机通电后用手一直去掰舵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固定的方式有待改进~容易伤舵机

要怎么处理,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重为什么不用金属舵机?

因为我买的银燕,以为靠谱,因为之前飞从来没有坏过舵机,我也郁闷,现在坏了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好像有道理

就是,不该省的不要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重

模友说的1000克正常!fpv1300克正常,我的相机175克。

网友K:
是不是飞机太重拉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飞机太重拉不起来了

首先,飞机600克,加摄像机170,加电调电池什么的970克,冲浪者最大起飞重量1300克以上,不存在太重问题,主要是加拉烟,没配重,最后通过副翼微调搞定,坑爹的是,水平尾舵机扫齿,飞机几乎失控炸鸡。

网友L:
电子设备要弄好点,我从直机转固定翼的,我的舵机 全部金属的,楼主没用快速调节器啊,那个东西很方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拉烟的时候就有人说惨了惨了烧掉了,刚炸下来他们又说,哦哦,摔坏了,实在是无语。---------------------- ...

我也最讨厌这种人 还有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没事来来工具箱的东西 太讨人厌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子设备要弄好点,我从直机转固定翼的,我的舵机 全部金属的,楼主没用快速调节器啊,那个东西很方便。。
...

是啊,简单,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最讨厌这种人 还有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没事来来工具箱的东西 太讨人厌

嘿嘿,我直接无视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我冲浪者炸报废了三个了,舵机从来没有坏过啊,用的银燕的。也没有出现过失控等问题。我觉得楼主应该远 ...

平尾不知道你是如何装的,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老是坏,以前从来没有飞坏过舵机的,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尾不知道你是如何装的,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老是坏,以前从来没有飞坏过舵机的,郁闷。

平尾就是装在机身的侧面啊,正常装法,用的机子自带的钢丝。你说的舵面受反向作用力我不太认同的,飞行中舵面受到的阻力不至于将舵机憋坏的呀,你用的什么舵机,什么遥控器,电调是什么的,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电调的BEC输出,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你说的舵机安装位置近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你没有安装在舵机的预留孔上?

楼主:
银燕塑料舵机,富斯i6.好赢40安,没有万用表,也不会用呀,舵机位置后来改了,机尾上面挖个洞,舵机埋进去了,原配的钢丝太软,昨天用了之后炸了三次。

网友N:
换舵机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换舵机 吧

换了金属舵机,明天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金属舵机,明天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烟的时候就有人说惨了惨了烧掉了,刚炸下来他们又说,哦哦,摔坏了,实在是无语。---------------------- ...

我玩车玩飞机的时候表情总是很冷酷   一副生人勿进的样子
然后他们就不跟你说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金属舵机,明天试飞。

  还好我也准备飞X8的,刚买拍了设备,X2216KV1250  中特威40A  银燕9g 金属       应该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