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精灵2机壳,拆到最后一颗螺丝,拧圆了……

楼主(2015-08-21):
昨日拆精灵2机壳,拆到最后一颗对角的四个最小螺丝之一,结果拧圆了,当时手头上没有别的改锥,就一把大疆送的龟绿色改锥……拧啊拧,拧圆了,求助怎么办……

网友:
用橡皮泥或者用502胶水试试

网友A:
突出来的话,切豁口,用平口螺丝刀。凹进去的话,只能用烙铁加热,舍弃那个拧螺丝的地方了。

网友B:
用焊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出来的话,切豁口,用平口螺丝刀。凹进去的话,只能用烙铁加热,舍弃那个拧螺丝的地方了。

哦哦,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焊锡丝

不明白用焊锡丝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用焊锡丝怎么弄的

把螺丝刀插到滑丝的那个孔里  然后往里面注锡  等上几分钟再拧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螺丝刀插到滑丝的那个孔里  然后往里面注锡  等上几分钟再拧下了

哦原来如此不过我怕等几分钟塑料都化了…

网友:
假如内六角滑了的 可以用差不多大的米字起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不过我怕等几分钟塑料都化了…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把吹风 用冷风吹

网友:
焊锡丝可以试试,得俩人配合,别等塑料化了再离开哈。
这个螺丝要用力顶着的,7分压3分拧嘛!

网友:
焊接懂不?试看看焊点上去粘起来再拧

网友C:
楼主同病相怜啊,送的螺丝刀没质量不能用,我是吧其他三个电机卸掉然后转整个壳子,螺丝转出来一点后用钳子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同病相怜啊,送的螺丝刀没质量不能用,我是吧其他三个电机卸掉然后转整个壳子,螺丝转出来一点后用钳子 ...

诶,这主意好!不过唯独这个小螺丝没给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螺丝刀插到滑丝的那个孔里  然后往里面注锡  等上几分钟再拧下了

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办法!

成功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没

嗯,以后这情况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