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

楼主(2015-08-21):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调参心得?

网友A:
看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看教程,看帖子,瞎调,哈哈   把原始参数记住,完了就瞎胡搞,一点点试呗

网友B:
我就用过apm,就是先看日志,看roll和desroll,如果desroll的幅值大于roll。就加大p,小于就减小p,调到差不多就行了。(roll是模型实际的roll,desroll是你想要的roll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过apm,就是先看日志,看roll和desroll,如果desroll的幅值大于roll。就加大p,小于就减小p,调到差 ...

你说的p是自稳p  还是速率p?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p是自稳p  还是速率p?

速率

楼主:
那 自稳p 怎么调?我的高空下降 速率p des要小于 roll   但是平飞反之,都不知道怎么兼顾了 希望能一起交流qq:34703382

网友:
先调到平飞的时候速率p des小于roll,再调自稳p,自稳p用个旋钮调就好了,感觉那个影响的更多的是手感而不是飞机自稳能力。可能有问题,一起探讨,已加你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