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台用1s供电方案

楼主(2015-08-21):
自行用一块5000mah锂电池(充电宝拆下来的)加升压模块升到12v,这样做的原因是给飞机减重,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云台工作正常降压模块温度偏高(烫手),大家说说这方案可行吗?

楼主:
据说模块支持4A电流

网友A:
支持4A是在最佳工作状态下~~~ 比如3.7升压5V   或者12V升压到1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4A是在最佳工作状态下~~~ 比如3.7升压5V   或者12V升压到16V

3.7直接升到了12v,不知道模块会不会过载工作了?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不知道你云台的工作电流时多少    建议把热缩管扒了  在xl6009上加散热片

网友B:
XL6009加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不知道你云台的工作电流时多少    建议把热缩管扒了  在xl6009上加散热片

有道理,自从包了热缩管,温度高了好多,回头安个散热片上去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了

网友C:
不要这样搞,要是出点小问题,什么都挂了。
直接你弄块小3S电池够用很久了。800MAH的,总比你一片,5000MA的要靠谱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6009加散热器!

嗯,准备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样搞,要是出点小问题,什么都挂了。
直接你弄块小3S电池够用很久了。800MAH的,总比你一片,5000MA ...

之前是用了一块自组3s2000的手机锂电,和这个比重了60多克,目前测试连续上电工作30分钟正常,飞了几次到现在无非正常现象,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D:
模块一般不会出问题的,至少也得7 80度才有可能能出问题。不过这模块确实口碑不太好。。

网友E:
升完又降,何必啊,5000MAH的单块电池,2500MAH的2S体积一样的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完又降,何必啊,5000MAH的单块电池,2500MAH的2S体积一样的好不好

有现成的5000ma,手机锂电池大概50多克,能省则省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5000ma,手机锂电池大概50多克,能省则省啦

省是省,但那个升压板会有50-100KHZ的电磁振荡,电池电压低时有大脉冲波产生,小心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是省,但那个升压板会有50-100KHZ的电磁振荡,电池电压低时有大脉冲波产生,小心干扰

模块目前放在机架中心处,尾部是图传发射,机头遥控接收天线,干扰问题不大,家里的2.4G路由器干扰不比这个小吧,还不是没问题

网友F:
加散热片或者加大升压片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散热片或者加大升压片的电流

已经加了散热片,现在烫手的是散热片了,这块电只供云台使用,就算飞行时挂了,也不会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一般不会出问题的,至少也得7 80度才有可能能出问题。不过这模块确实口碑不太好。。

电子元件电买来的,十多块一个

网友G:
从3.7升到12V,估计这模块都做不到0.5A持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3.7升到12V,估计这模块都做不到0.5A持续输出

三轴云台正常通电运行2A电流左右,这样说模块算是可以的了工作了挺久了还没出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轴云台正常通电运行2A电流左右,这样说模块算是可以的了工作了挺久了还没出问题

你实际测一下就知道云台功耗了,我测过开源那种两轴狗台,12V时候2W都没有,就是说0.2A都不到。三轴狗台没测过,我估计也不会超过0.3A。

网友:
1000ma 3s左右的电池要不了几个钱,效果更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实际测一下就知道云台功耗了,我测过开源那种两轴狗台,12V时候2W都没有,就是说0.2A都不到。三轴狗台 ...

0.2A是静态电流还是动态?感觉2个无刷转动起来电流不会这么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0.2A是静态电流还是动态?感觉2个无刷转动起来电流不会这么小呢。

是动态功耗(飞机晃动,主动控制俯仰)。
上次测的时间久记得不清楚了,刚才又测了一下,2轴狗台,应该是0.3A。
以前也觉得云台怎么也得耗电1A左右吧,结果测了才知道其实不耗电,测过以后我就把云台供电线改成了28AWG硅胶线,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动态功耗(飞机晃动,主动控制俯仰)。
上次测的时间久记得不清楚了,刚才又测了一下,2轴狗台,应该 ...

如果这样,800ma 3s 给云台和图传单独供电也够了,云台0.3A,图传0.3A,摄像头0.2a,共0.8A,工作3、40分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