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的尾喷口是怎么摆动的,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5-08-21):
新手朋友送来两架涵道机,让我帮忙调试,可是我没有玩过涵道,请问尾喷口是怎么摆动的。

楼主:
还有两架飞机的重心在哪里?

网友A:
舵机拉着的呗,和垂尾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拉着的呗,和垂尾联动

方向躲左,喷口也左?升降舵上,喷口也上?

网友B:
舵面朝哪动,喷口就朝哪动

网友:
只会左右动吧

网友:
用Y线分离出来 俯仰多加一个舵机 方向多加一个舵机  重心他组装说明说上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面朝哪动,喷口就朝哪动

一针见血,多谢,问的就是相互位置关系

网友:
和升降 方向 副翼 混控

网友C:
不会是失量发动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