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这个坑了,望各位老魔推荐能够挂狗的配置

楼主(2015-08-21):
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入坑了,需要满足的要求就是能够带云台挂狗随便拍拍就好了,目前飞控已经决定用PIX了,望各位前辈和高手推荐一套性价比高的配置,不要上来就跟我说碳纤机架,能满足功能就好了,谢谢!

网友A:
450风火轮就能挂狗,便宜,但是那机架重了,挂上狗续航是个问题,所以.....还是上碳纤维机架吧,550MM左右四轴足够了

网友:
最小的能挂云台和狗的配置,非猛禽360莫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风火轮就能挂狗,便宜,但是那机架重了,挂上狗续航是个问题,所以.....还是上碳纤维机架吧,550MM左右 ...

电机、电调和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和桨呢?

蛋疼啊 碳纤机架都上了 你能用XXD电机吗 最少朗宇吧 电调30元的你敢用吗最少乐天的吧 普通塑料桨你肯定不能用了上碳纤桨... ... 后来一算 还赶不上直接买个大疆 或是二手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蛋疼啊 碳纤机架都上了 你能用XXD电机吗 最少朗宇吧 电调30元的你敢用吗最少乐天的吧 普通塑料桨你肯定不 ...

奔着最屌丝的配置去搞

网友:
想要不错的续航并且米还比较足的话只挂狗给你推荐个套装,蓝色工坊425的折叠小四轴,乐天20A电调,TM AIR 4轴套装电机2213的,配原装9545桨,3S 5200电池,带2轴云台和狗,续航20分钟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nazaV2或者lite吧~等飞好了,设备也都熟悉了,再入开源不迟。

网友C:
买个二手精灵2,玩腻了在卖出去,不亏多少,其它的一切折腾,最后一定后悔

网友:
推荐Flycker MH 55O 碳纤维的,加G3 云台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精灵2,玩腻了在卖出去,不亏多少,其它的一切折腾,最后一定后悔

精灵外观太玩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