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为什么乐迪R9D接收连PIXHAWK的SBUS没有反应?

楼主(2015-08-21):
(有奖)为什么乐迪R9D接收连PIXHAWK的SBUS没有反应?
答对有奖,谢谢 在地面站看乐迪R9D 连接PIXHAWK的SBUS接口 接收机已经开为SBUS模式,地面站显示没有数据输出。接PWM口就能看到几个通道的输出!请教大家。1

网友:
线不会插反了吧?

网友A:
接RC口试试

网友B:
sbus线要接pixhawk飞控RC输入端,不是接SB端,sbus是输出端口

楼主:
可以说明书是这么写的!

网友C:
subs是输出口,输出sbus或者输入rssi。你要接到rc才行

网友D:
楼上各位正解,PIX应该接RC接口,R9D为蓝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