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用碳纤维管用什么胶粘最好?

楼主(2015-08-21):
直升机尾舵机拉杆、尾支用的碳纤维管与铁头用什么胶粘最好,请推荐?

支架头

支架头

网友A:
最好用环氧树脂,有时候用胶带缠一圈足进克也紧的无法。就是不要用502,几个起落就松了。。。。中将不来捣乱真舒服

网友:
不能用502,会开裂,建议ab胶

网友:
我用的是百得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环氧树脂,有时候用胶带缠一圈足进克也紧的无法。就是不要用502,几个起落就松了。。。。中将不来捣 ...

足进去

网友:
最好不粘,碳棒用点502,干了后在靠摩擦力装进去。

网友:
我之前好像就放进去而已,杆装的时候稍稍弯曲了,顶住的,炸鸡时不会坏的

网友:
AB胶的好处就是链接金属固定件后还可以进行调整,缺点就是要等一个晚上变干,502的好处就是速干,缺点就是要安装前先对好位置而且不能有偏差要不就给你颜色看了。所以建议用AB胶。

网友:
502加热缩管套下后在热缩管中间再加502,最好用透明的热缩管

网友:
中间ab  外面缠棉线外加502

网友:
碳管外面太光滑,要先搞一下,否则.......

网友B:
打孔,穿m2螺丝~

网友C:
沾点502然后再用火烤,然后砰的一声像ZIDAN一样射出去老好玩了

网友:
纸弹来哇还屏蔽

网友:
必须用环氧,千万不敢用502

网友:
先上502再补一圈AB

网友:
哥俩好~~~粘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沾点502然后再用火烤,然后砰的一声像ZIDAN一样射出去老好玩了

玩过一次,吓了一跳,很刺激

网友:
我做了内径6MM的尾支撑杆,是将7MM的纤维杆削至6MM用AB胶粘的挺好。

网友:
我450直接用螺丝胶了……粘的也挺死的

网友:
看来用AB胶的还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