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铂金30a电调能不能用在固定翼上的问题。请教老鸟。希望得到准确的答复。

楼主(2015-08-21):
关于好盈铂金30a电调能不能用在固定翼上的问题。请教老鸟。希望得到准确的答复。
看到四轴区有很多二手出?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固定翼上?

如图

如图

网友:
铂金电调响应比天行者快,必须能用在固定翼呀

网友A:
NO  内看  有没有 BEC (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内看  有没有 BEC (给接收机供电)

我新手也不知道啊、好像就是bec的问题吧。到底这款电调能不能用在固定翼上也不知道。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你用过吗?这个电调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吗?

网友:
只要你想用,用车用电调都可以,无非就是重量和安装的问题

网友:
无非是加一个bec的问题,简单的很,5-6v线性稳压模块输出给接收机就行

网友:
明显可以用的么,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手也不知道啊、好像就是bec的问题吧。到底这款电调能不能用在固定翼上也不知道。

有两个版本,有的带有的不带

网友:
带最好~~不带的话这供电是还是事吗?谁手里没几个变压模块可以连接上?

网友:
我固定翼 全部好赢电调,飞腾30A  铂金40A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