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起动時,折叠桨打到主翼问题

楼主(2015-08-21):
请问大家的ONE起动時,折叠桨会不会打到主翼下方,我的ONE在起飞前起动电机,折叠桨都会甩过头打到主翼下面,小油门也一样,我锁紧一点有改善,但是还是会,不知道大家如何处理。。麻烦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他们都有飞过了 没说过这个问题 应该没事

网友B:
启动是把他能平不就行?你非要让它歪着启动?

网友C:
做个限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是把他能平不就行?你非要让它歪着启动?

不是的,照片是示意图,我擺平也沒事,但是平拿飞机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限位器

好方法,刚刚用熱熔膠做了一个限位器测试一下,果然怎么起动都不会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都有飞过了 没说过这个问题 应该没事

我主翼打到很多痕呢,怎么沒事呢?

网友D:
由于桨没有限为,你要自己在根部加个环,天上一般不会打,有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桨没有限为,你要自己在根部加个环,天上一般不会打,有速度了

嗯,我自己用熱熔膠做了限位器,效果很好,限位环我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以做,可能还是要厂家以后自己来改善这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自己用熱熔膠做了限位器,效果很好,限位环我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以做,可能还是要厂家以后自己来改善 ...

看见一种桨,有限位卡槽,自己在上面绑一条扎带,就可以了,你飞起来了吗?

楼主:
昨天去试飞了,未装图传及飞控的设备,试飞很顺利,ONE的飞行性能很好,穩定,可快可慢,打手问题没有发生,但是有压力,拋机怕怕的,送的手套太滑,打算在机身上贴上一大块止滑贴布來方便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一种桨,有限位卡槽,自己在上面绑一条扎带,就可以了,你飞起来了吗?

昨天去试飞了,未装图传及飞控的设备,试飞很顺利,ONE的飞行性能很好,穩定,可快可慢,打手问题没有发生,但是有压力,拋机怕怕的,送的手套太滑,打算在机身上贴上一大块止滑贴布來方便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一种桨,有限位卡槽,自己在上面绑一条扎带,就可以了,你飞起来了吗?

这种桨及限位卡槽在X宝上有賣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去试飞了,未装图传及飞控的设备,试飞很顺利,ONE的飞行性能很好,穩定,可快可慢,打手问题没有发 ...

你用了什么什么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了什么什么电装

原厂电机,铂金40A,果子飞控,5.8g 2W,RLink 433,ATT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电机,铂金40A,果子飞控,5.8g 2W,RLink 433,ATT天线

网友E:
最简单用扎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用扎带

了解

网友F:
这飞机就是一奇葩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飞机就是一奇葩设计

飞起來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厂电机,铂金40A,果子飞控,5.8g 2W,RLink 433,ATT天线

我手抛炸鸡了,左旋扭,直接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抛炸鸡了,左旋扭,直接翻

大部分是恐懼造成拋机角度太高而失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是恐懼造成拋机角度太高而失速

手抛难以达到速度,我改弹射不知道好不好,这个飞机失速点听说蛮高的,是不是不好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抛难以达到速度,我改弹射不知道好不好,这个飞机失速点听说蛮高的,是不是不好降落

手拋速度ok,剛剛開始也有沒拋成功失速小炸一次,主要是心理壓力不敢用力拋,在機腹貼上止滑貼布(膏药),有改善很多,容易施力拋出,重机失速点都高,在測試低速盤旋時,在極低速低油門時,的確有進失速螺旋一次,所以只要不低速大转弯,應該ok,我自已感覺降落不會難降,速度並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拋速度ok,剛剛開始也有沒拋成功失速小炸一次,主要是心理壓力不敢用力拋,在機腹貼上止滑貼布(膏药)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拋速度ok,剛剛開始也有沒拋成功失速小炸一次,主要是心理壓力不敢用力拋,在機腹貼上止滑貼布(膏药) ...

我打算弹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弹射

到時候分享一下彈射的做法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時候分享一下彈射的做法喔!

我是看见有人做了,用飞宇的弹射钩子固定在重心位置,用普通弹射绳子,一撒手很容易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看见有人做了,用飞宇的弹射钩子固定在重心位置,用普通弹射绳子,一撒手很容易上去

有弹射繩,但是有用弹射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弹射繩,但是有用弹射架吗?

这个真没见过,架子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没见过,架子贵

那如何只用彈射繩射上去啊,像彈弓一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何只用彈射繩射上去啊,像彈弓一様?

飞机腹部有钩子

网友G:
马达通电之前确保桨叶已放平,同时记得戴好防割手套保护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马达通电之前确保桨叶已放平,同时记得戴好防割手套保护自己~

防割手套很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马达通电之前确保桨叶已放平,同时记得戴好防割手套保护自己~

问题是你戴了防割手套抛完机后 手套那么厚 你手指会非常不方便操纵摇杆!!!!   立马用牙齿把手套咬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你戴了防割手套抛完机后 手套那么厚 你手指会非常不方便操纵摇杆!!!!   立马用牙齿把手套咬掉 ...

沒錯,所以把手套的手指頭剪了个洞

网友I(2015-10-11):
楼主拍个降落视频啊,最近在考虑这个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拍个降落视频啊,最近在考虑这个机

飛過N次了,降落沒問題,就是手拋常仰角拋過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来个手抛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