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机架,apm调参遇到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5-08-21):
铝合金机架过于丑陋更换了纯碳机架。飞控apm pro,m8ngps。
自动调参后调出来的参数飞自稳定高飞飞还好(但也没有铝合金机架那次调出来的参数爽),不过切留待飞机像坐船一样,缓慢晃动。
上调参后飞行的log,和pid求大神分析指导

调参后的飞行log
http://pan.baidu.com/s/1dDe14DN

楼主:
补一点log 截图
gps星数 和hdop(留待模式下)

四个电机的输出值

预期和实际roll 和pitch (留待模式下)

感觉pitch好像老是过头

飞机的震动情况

网友A:
这是蓝色工坊的三轴云台吧

网友B:
我看了你传上来的,和我下的不一样啊。。我下的despitch是条直线。。。
另外,你传了2个pitch的图,没有roll
建议恢复默认然后慢慢减小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蓝色工坊的三轴云台吧

晕,我一直看成了猛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晕,我一直看成了猛禽

这机架确实是猛禽,云台像是蓝色工坊的超轻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架确实是猛禽,云台像是蓝色工坊的超轻云台

嗯,老版的猛禽,机臂中部一个铝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我一直看成了猛禽

不是猛禽 380  猛禽是360.这个便宜只要2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架确实是猛禽,云台像是蓝色工坊的超轻云台

对 云台是蓝色工坊的 我还有蓝色工坊的伞折425。这个伞折425apm自动调参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你传上来的,和我下的不一样啊。。我下的despitch是条直线。。。
另外,你传了2个pitch的图,没有ro ...

难道传错了?,穿了个自动调参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你传上来的,和我下的不一样啊。。我下的despitch是条直线。。。
另外,你传了2个pitch的图,没有ro ...

咨询一下,自动调参的时候需要带云台 还是 拆了云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猛禽 380  猛禽是360.这个便宜只要2xx

是不是还有玻纤版的,我就买过一个他家的玻纤版的3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还有玻纤版的,我就买过一个他家的玻纤版的360

只要8X软妹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猛禽 380  猛禽是360.这个便宜只要2xx

我买的都是380RMB
和这个也没太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咨询一下,自动调参的时候需要带云台 还是 拆了云台?

差别不太大,带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猛禽 380  猛禽是360.这个便宜只要2xx

楼主,机架链接给个。最近也想换个机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别不太大,带着吧

兄弟给个架子链接,最近想换个架子。谢谢

楼主:
是的。玻纤的只要8x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玻纤的只要8x

兄弟,给个链接可以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给个链接可以不?谢谢

去FCMODEL他家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