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猛推油门锁不住尾

楼主(2015-08-21):
飞机是x3,用的kbar陀螺仪,猛推油门的时候锁不住尾,尾巴会转一下才能锁着,试着调过那个类似于螺距补偿的东西,并没有效果,求大神解答

网友:
换尾桨大一号看看

网友A:
转速不够,等你开始需要高转速的时候,你会发现猛推油门尾巴能锁住。

网友B:
定速飞时锁尾正常的话,说明你的螺距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飞时锁尾正常的话,说明你的螺距过大了

一直没有用过定速,就正常设置的螺距曲线

网友B:
我是说你的整体螺距偏大了,与安装,斜盘,和推杆和很大关系的,建议用螺距规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够,等你开始需要高转速的时候,你会发现猛推油门尾巴能锁住。

我飞两架700e dfc的时候转速低也能锁住,当然用的是vbar,这个小飞机就不行了,我明天把油门调大点试试能不能我锁住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的整体螺距偏大了,与安装,斜盘,和推杆和很大关系的,建议用螺距规量一下

调飞机时最大螺距12度,现在悬停状态估计也就3,4度吧

网友:
那你试试锁尾感度调高些吧

网友:
螺距太大,转速太低

网友:
我的x3一开始也这样,后来检查出是尾波箱螺丝松了。
还有可检查下尾桨左右极限是否到位,供参考。现在在1900多转时从悬停猛推到12度基本能锁住,vbar。

网友:
尾巴看看有没有虚位,一点点的虚位都会导致这样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怎么设置的发出来看看

网友:
单项轴承有问题,或者单项座打滑。
换掉整套就解决问题。

网友:
你试下 急推螺距 尾巴是不是 逆时针 转。如果是。 就是 尾巴中立点没有设对。

网友:
可能是螺距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