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铸铁雕刻机

楼主(2015-08-21):
我看到网上有卖的雕刻机铸铁件, 只有机架部分, 其他的部分要自己配。

像这样的,是固定龙门的, 行程 40cm * 40cm * 10cm
我对机械是不怎么了解, 是学电子的, 自己diy过 3d打印机, 对数控是了解的。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 想用这个机架 DIY一台雕刻机, 大概要花多少钱?
还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机架吗?
这个铸铁的机架是 不到三千块钱。
主要调整精度是调整哪里呢?
手头没有太多的工具, 不知道在组装的过程中会有什么问题, 请指教!

网友A:
我觉得三千可以搞个很好的入门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三千可以搞个很好的入门机器了。

我偶尔给铝板的机壳开个洞什么的  三千的机器可以吗?
我看三千的机器都是亚克力板的吧
铝的貌似都买不到吧

求推荐!!!

网友:
6000凑合能玩玩

网友:
     我对电子不是不怎么了解,是干机械的,呵呵呵。调整精度需要水平仪,百分表,水平仪主要用相邻的90度两面检查X,Y,Z之间的互垂。

网友:
找我 我可以给你提供机架加丝杆导轨

网友B:
你发图片的是3636的 不是40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图片的是3636的 不是4040的

是的 但是我想做一个 4040的 你能说下大概用什么型号的轨和丝杆什么的吗?

网友:
装起来不少钱,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我想做一个 4040的 你能说下大概用什么型号的轨和丝杆什么的吗?

加我QQ137057531   用20的导轨 16的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