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9D SBUS到底是该接哪个接口啊!?

楼主(2015-08-22):
按照说明书乐迪SBUS应该接接口2 但是查上去没有反应!

网友:
这是新版的R9D吗?咋和我手上的不一样,我2个R9D都是SBUS正常用。

网友:
看到SB口了吗

楼主:
接上SB口没有反应!

网友:
SB接口,接收机要调到SBUS模式

网友A:
接RC接口,R9D为蓝灯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pix今天到了,at9还没到 过几天装机能否请教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RC接口,R9D为蓝灯就可以了

有没有r9d接pix的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r9d接pix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