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配置

楼主(2015-08-22):
新手上路,魔友们帮我配个穿越配置吧,带图传和接收谢谢

网友:
华科尔250送你 省事省心

网友A:
华科尔250,我在用,挺好,可以推荐你入手。
可能很多模友不屑,主要说的就是:1、配件价格高,通用性差。2、不能调参,开放性差,缺乏可玩性
可是我想说,每个人的需求不同,航模是很复杂的,像我纯属玩票性质的也不在少数,一来没理论基础,二来没时间折腾。买成品机是最好的选择,不用折腾,把精力放在飞行乐趣上。今后如果只停留于飞一飞也就这样了,要是继续入魔也可以走入烧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250,我在用,挺好,可以推荐你入手。
可能很多模友不屑,主要说的就是:1、配件价格高,通用性差。 ...

还是自己组有意思,不买成品机

网友:
随便配  反正没几下就要换  刚刚入门  1806电机  10a电调  垃圾机架一个  cc3d一个  5寸桨  3s1500电池一个

网友B:
我飞了2个多月了,基本穿越这关总算过了,不过挑战刺激的还要练习,尤其在高速转弯这关,入坑配置如下,

电机: 银燕 MT2204 2300kv 4个
电调: 银燕 BLHeli 12A无刷电调 4个
    桨: GF6045 (也可以上6040)
机架: 正品QAV250 pro纯碳机架1套 129g
正反桨: GEMFAN 乾丰6045正反桨若干
飞控:2015新款Min- CC3D飞控
显示器: FPV 7寸液晶显示器 高清800*480
摄像头: 高清sony索尼 700线微型摄像头
图传: 5.8G 600mw FPV航拍 图传收发系统/TS832+RC832
电池:若干+B6充电器
遥控: 天地飞7遥控 (我个人认为一般6通道已经够拉)

我个人建议,不代表大家观念啊,玩穿越一定要自己装,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有哪个飞机不炸机,要飞的好是炸出来的,那么炸一定要学会修,我想你自己会装,修或更换配件应该很熟悉,更改飞控的参数也慢慢入门了,这些就是自己装的好处,才能如何与大家探讨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了2个多月了,基本穿越这关总算过了,不过挑战刺激的还要练习,尤其在高速转弯这关,入坑配置如下,

...

2204配5寸桨还是6寸桨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4配5寸桨还是6寸桨好呢?

6寸好些, 动力方面猛,还有你高速飞行明显感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了2个多月了,基本穿越这关总算过了,不过挑战刺激的还要练习,尤其在高速转弯这关,入坑配置如下,

...

我们配置一样,不过我用的是5030的浆,我们这样有啥区别吗?

网友:
参照6楼的配置来吧,我的动力是1806 KV2280 加5030,很温柔,适合在公园内飞,速度也挺快,但谈不上劲爆

网友:
240机架1806+10A,5030桨1500电池,穿,够了,试了一下贴地跑圈也挺快的,跑多了有点晕呢关键是机身轻一般炸拿起来接着飞,飞好久无意间发现两个机臂都松了居然无任何不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