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的3轴模式好掌握吗?

楼主(2015-08-22):
本人菜鸟,入的伟力V966小鸡,在模拟器上练过悬停,停得不算稳,有点飘,但是觉得还凑合吧。但是966这个3轴模式完全到处乱跑啊!飞起来都困难!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模拟器上定点以后三轴模式还要乱跑呢 建议你先多飞飞六轴模式在飞三轴

网友:
六轴和3轴两个手感,想飞3d必须练好3轴,六轴模式坏手

网友:
把海绵去掉飞3轴,别飞6轴了!

网友A:
打碎舵,就是每打一个方向舵后记着回对应的方向舵,一点点修回来。三轴模式下遥控舵杆回中飞机上的舵不会自动回中的,要自已打反舵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碎舵,就是每打一个方向舵后记着回对应的方向舵,一点点修回来。三轴模式下遥控舵杆回中飞机上的舵不会自 ...

是的。我这种手残已经放弃电直升机了。

网友:
多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