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个飞机大神们一般用什么动力?

楼主(2015-08-22):
960mm翼展 epp 蒙皮空心结构像真机 9克的金属舵机

网友:
我有个kt的样子差不多额,还没飞不知道差距大不大

网友A:
朗宇2216 KV1450或KV9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6 KV1450或KV980

朗宇不是只有2212才有980kv的么,我是新手也不太懂,最近也想升级动力就大概看了下2216好像是880或者1250的

网友:
主要看全重,KT的2212级的就够,你这个估计2216级的行。

网友:
想动力足做动作还得2220的电机啊

网友C:
1  恒力或双天2834 (180元左右)  880KV-1010KV  30A电调  1047桨

2  朗宇2216(100元左右)   880-1100KV   30A电调  1047-1147桨

网友:
双天3542 950kv 13*6.5 3-4s 40A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朗宇不是只有2212才有980kv的么,我是新手也不太懂,最近也想升级动力就大概看了下2216好像是880或者1250 ...

我错了,是880,谢谢纠正

网友D:
2212不够,2216凑合,2220爽飞,至于说3542的实在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2不够,2216凑合,2220爽飞,至于说3542的实在牛逼

嗯 明白了
那就2217试试吧
配啥桨合适?我打算用1250mah 3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恒力或双天2834 (180元左右)  880KV-1010KV  30A电调  1047桨

2  朗宇2216(100元左右)   880-110 ...

2217+1047 1250mah 3s 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7+1047 1250mah 3s 如何

没有 4S 1000 给力。

网友:
用双天2838

网友(2016-06-09):
那么多配置,晕!

网友:
15e通常配置为朗宇2216kv1250、电调30a、舵机银燕08md、电池3s1300mah、桨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