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Wltoys K110 X6控問題~

楼主(2015-08-22):
請問這個新控,能否調靠成 左(上下-油門+左右-側飛) 及 右(上下-前後 + 左右旋)??

网友A:
新机都到手了?

网友B(2015-09-22):
应该可以

网友C(2015-11-05):
对,这个要怎么调

网友D:
X6是什么控?

网友E(2016-11-14):
好象是改成模式4就行了

网友F:
你把里面的插头线调下试试

网友E:
首先,这个控的油门是可以直接在里面调整螺丝就改成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的,这个是要调整里面的螺丝的,不用拆任何东西,将里面上下的摇杆的回中压板的一个螺丝拧下去,让回中压板不起作用,再将一个长的弹簧条的螺丝调紧后压住油门,这样油门就调好了,另一边的要反过来操作,让回中压板起作用就行了,别忘了松开那个原来压油门的弹簧片。至于左右的横向是方向还是侧飞的,这个不要换里面的插头,是要设置里换模式2或者是4,这是左手油,如果是右手油就是模式1或者是模式3

网友G:
这个原厂控怎么还原啊。怎么左边摇杆动一点就满格了呢?

网友H:
这个控有轴承吗?

网友E(2016-12-18):
有四个轴承,手感也很好

网友I:
这个控最大的优势是开机快对频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