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求教

楼主(2015-08-22):
CC3D mini飞控,接下面的mini图传,及摄像头,飞控电源接分电板5v,图传电源直接接分电板,配套就排线一根,求助电源正负极,及摄像头连接,感觉接头不配套,是不是要改接头?还是直接焊接?

网友:
你又没OSD,图传根本就不用接在飞控上,图传线跟摄像头线同颜色接起来,再把正极和负极接个供电接头出来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这发射机跟摄像头明显要焊过   怎么买的 太纠结了

网友:
发射和摄像头都是12v,正负并接就可以了

网友:
2楼正解,摄像头和图传电源线并一起接,摄像头视频信号接给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