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旋翼头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5-08-22):
新手,入了个4桨旋翼头,安装过程中发现在上面有个部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请教高手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抱歉,因为不在家,所以机子不在手边,只能借用别人的图。对不起啊

网友A:
  相位臂,十字盘和旋翼头同步用的,没有这个十字盘和旋翼头之间会乱扭无法同步转动

网友:
相位器,同款旋翼头!

网友:
不好收拾

不好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臂,十字盘和旋翼头同步用的,没有这个十字盘和旋翼头之间会乱扭无法同步转动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不过,这个相位器具体安装的位置怎么确定,有要求没?还是随便什么位置,只要和其他部件不干涉就行?
因为我发现他在主轴上很大一段范围内都和其他部件没有运动干涉。因为不懂原理,所以不敢确定他的具体安装位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不过,这个相位器具体安装的位置怎么确定,有要求没?因为不懂原理,所以不知道怎么安装。

楼主:
还是这里人气高,之前在mx3g问一直没有回答。谢谢大家了,不过一直没找到关于这种多桨旋翼头的调教的帖子,光有各种飞行视频。要是有大神简单介绍下这类旋翼头如何调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不过,这个相位器具体安装的位置怎么确定,有要求没?还是随便什么位置,只要和其他部 ...

要固定十字盘和旋翼头之间的相互角度,具体要求是:桨夹和下面对应的球头方向要相互成90度角,具体原理说来话长自己慢慢查资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不过,这个相位器具体安装的位置怎么确定,有要求没?还是随便什么位置,只要和其他部 ...

呵呵,相位臂没技术含量,照料你想的那样安装拧紧到主轴上既可。你进的有配套的舵机拉杆?本贴也进了一个,但没有配套的舵机拉杆,还用不成!

网友:
一般FBL主轴上都有相位器的定位孔,没有的话也不用荒,拨下主电机线,带上螺距规,电脑,先不要拧紧,上电,按最大,螺距要求定位置,然后拧紧即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位臂,十字盘和旋翼头同步用的,没有这个十字盘和旋翼头之间会乱扭无法同步转动

是的,不信的话,拆掉试试?

网友:
四桨与普通二桨比较,同转速,主桨可缩小一定尺寸;或者桨一样,采用更大齿数比的主齿轮,降低主旋桨转速,用更高KV值功率稍小的电机。从图上看你没做这两改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相位臂没技术含量,照料你想的那样安装拧紧到主轴上既可。你进的有配套的舵机拉杆?本贴也进了一个 ...

你哗众取宠就不管你了,但是你不要瞎误导新人了好不好…
这种直接拧在主轴上的相位臂安装时至少要把十字盘和旋翼头的相互位置关系找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哗众取宠就不管你了,但是你不要瞎误导新人了好不好…
这种直接拧在主轴上的相位臂安装时至少要把十字 ...

看来得管管你了,你没用过你张口就胡说啊!,告诉你吧,这就是个S西瓜设计!想不找都会自动对焦。

网友C:
第2张图的安装位置是对的, 相位器球头的中心点对准十字盘的升降舵球头位置,陀螺效应90度原理,有不对不全的地方高手补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得管管你了,你没用过你张口就胡说啊!,告诉你吧,这就是个S西瓜设计!想不找都会自动对焦。

懒得理你,反正你不懂装懂功夫一流是众所周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懒得理你,反正你不懂装懂功夫一流是众所周知的…

真是智力有问题啊!本贴与楼主对话,你跑来瞎拉蛋,还要说赖得理?这么简单的行情都搞不懂,不是S西瓜是什么?看你还是先去再上上小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2张图的安装位置是对的, 相位器球头的中心点对准十字盘的升降舵球头位置,陀螺效应90度原理,有不对不全 ...

你说的是双桨的相位设定,现在是四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固定十字盘和旋翼头之间的相互角度,具体要求是:桨夹和下面对应的球头方向要相互成90度角,具体原理说 ...

兄弟这是四桨,4x90=360。相互成90度角,怎搞?

网友:
你需要完成两件事:
1. 定高度。请参照11楼。
2. 锁定相位。 具体这样做。桨头中如何一个“横轴”中心和它在十字盘上的对应的球头中心对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是四桨,4x90=360。相互成90度角,怎搞?

很简单,让连杆斜着,下面这图是正确的安装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让连杆斜着,下面这图是正确的安装例子:

哦,“桨夹和下面对应的球头方向要相互成90度角”要这样理解。方向或相位是这样描述的吗?

网友E:
这个相位臂是同步动环用的,让动环与旋翼头转速一致,所以安装时只考虑安装高度,不涉及楼上说的桨叶数量和相位滞后。飞3d的话调整主旋翼螺距为0,在此基础上安装相位臂,使其大臂和小臂夹角为90°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懒得理你,反正你不懂装懂功夫一流是众所周知的…

莫生气,论坛交流么,有的人交流不了无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让连杆斜着,下面这图是正确的安装例子:

图上看起来,螺距为0的时候让相位器连杆斜着,最大螺距时,十字盘向下运动,把连杆拉伸到最大幅度么?
是这样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相位臂是同步动环用的,让动环与旋翼头转速一致,所以安装时只考虑安装高度,不涉及楼上说的桨叶数量和 ...

再咨询一下,不飞3d怎么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相位臂是同步动环用的,让动环与旋翼头转速一致,所以安装时只考虑安装高度,不涉及楼上说的桨叶数量和 ...

我能请你把为什么四桨就不需要相位控制和我们讲讲,好吗?谢谢!

网友B:
呵呵,很简单的事说得很复杂了,还是那位列兵说的对;这个相位臂是同步动环用的,让动环与旋翼头转速一致,所以安装时只考虑安装高度,你根据你的需要确定,这事没有什么最好或最佳!本贴试过多次,由于没有合适配套舵机拉杆,原有的舵机拉杆太长,为了配套,只有将五根拉杆都斜成麻花了,照样飞行,各种角度都没有差别,或者说感觉不出来,直升机这东西,需要注意的地方不在这!

网友:
中将大人来了~

网友:
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中将大人来了~

闪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咨询一下,不飞3d怎么调

不飞3D也可以这么调整,影响不大。这个位置其实就是防止挡住或者拉住动环导致螺距变化受限,只要保证相位臂在极端位置不会伸的太直或者折叠的厉害就好。如果较真想要状态最佳的话中立点取悬停螺距7-11°时候调整相位臂90°夹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能请你把为什么四桨就不需要相位控制和我们讲讲,好吗?谢谢!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位置与桨叶数量无关,别让他执着于桨叶片数,不管是几片桨叶,装好控制摇杆都不能是扭麻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很简单的事说得很复杂了,还是那位列兵说的对;这个相位臂是同步动环用的,让动环与旋翼头转速一致, ...

你能先安静点好吗?谢谢!

你那五根拉杆斜麻花,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就是有相位差,只不过可能在90度附近,所以你飞得没什么大问题。

直升机不讲相位控制,就等于不要讲陀螺效应,直升机飞行控制中最重要的原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位置与桨叶数量无关,别让他执着于桨叶片数,不管是几片桨叶,装好控制摇杆都不能是扭麻 ...

哦,那请问为什么叫相位臂,叫同步臂不是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哦,那请问为什么叫相位臂,叫同步臂不是更好?

其实我们一般把这个叫扭力臂,顾名思义承载动环转动扭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能先安静点好吗?谢谢!

你那五根拉杆斜麻花,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就是有相位差,只不过可能在90 ...

呵呵,五根麻花就意味着行程有点困难,那个球头扣都要背过气去了,因此前面发贴时就特意提到如果球头是倾斜向安装会更好,直机就有这样的设计。另外扭麻花显然会加剧拉杆负担,另外会改变桨距行程过程中的角度变化莫测,对老手操纵会有影响,因此垂直最好,要不然就是倾斜状。不过所有这一切与相位臂关系不大吧?为嘛叫相位臂?这说不定是翻译搞错了,你说为嘛不叫同步臂,同步臂其实最为恰当,其实实机与航模也不是都照搬,例如“中将风波”中很多人对滑盘就百般挑剔,其实在实机上还真有这样叫的,早期的刊物就是这么称呼,要不然也不会叫说是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们一般把这个叫扭力臂,顾名思义承载动环转动扭力的

从你的这段话,我感觉你是业内人士(玩真家伙的),不知对不对?

那么我请教一下,这个你称为大臂和桨轴线相互之间是不是有个夹角(或相位差),如果有,有什么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道理?

不好意思,一下子问了这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五根麻花就意味着行程有点困难,那个球头扣都要背过气去了,因此前面发贴时就特意提到如果球头是 ...

“五根麻花就意味着行程有点困难”
把几何学好了再来说话,好好读书。
现在先请安静。谢谢!

网友F:
强烈要求精神病院管理好自己的病人,不要把病人放出来胡说八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强烈要求精神病院管理好自己的病人,不要把病人放出来胡说八道!!

有这可能性。。。中将讲地球话的时候,可以模仿的很像砖家,有时又自言自语,像极了跑出来的神经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五根麻花就意味着行程有点困难”
把几何学好了再来说话,好好读书。
现在先请安静。谢谢!

呵呵,好吧!安静马上就能,可读书做不到了,没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强烈要求精神病院管理好自己的病人,不要把病人放出来胡说八道!!

你总是把自己当成鸟,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当好这只鸟啊!你有什么权力与资格强烈要求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这可能性。。。中将讲地球话的时候,可以模仿的很像砖家,有时又自言自语,像极了跑出来的神经病&#1285 ...

最近发现你的屁放得很有水平,总是恰到好处,是说放屁的时间选择的非常及时!

网友:
飞机起落架也有这东西,叫做抗扭臂,其大小臂的设计长度是出于结构效率考虑,在行程的中间大小臂呈九十度,这样最节省材料!

网友:
相位器必须要在主轴上固定牢固,否则你3d时会炸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总是把自己当成鸟,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当好这只鸟啊!你有什么权力与资格强烈要求人家?

我和精神病院说话,提你了吗?你是精神病院的?
怎么触动了你的神经?这是你的地盘吗?好像不是。。。
我可没说谁是精神病。。。
你眼睛不好使了吗?精神病院!! 看清没??
爱穿袜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和精神病院说话,提你了吗?你是精神病院的?
怎么触动了你的神经?这是你的地盘吗?好像不是。。。
...

不好意思啦!还以为是自己的地盘,整天叫你的高浓度屁搞得晕头转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和精神病院说话,提你了吗?你是精神病院的?
怎么触动了你的神经?这是你的地盘吗?好像不是。。。
...

哥们,不能跟中将急,急就输了。。。只要你不急,遛鸟、逗猴的状态持续,就蛮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不能跟中将急,急就输了。。。只要你不急,遛鸟、逗猴的状态持续,就蛮有意思的

不急不急,怕中将看不清。。。
回复中将前必须金钟护体。。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不能跟中将急,急就输了。。。只要你不急,遛鸟、逗猴的状态持续,就蛮有意思的

看看我…说不理就不理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相位臂是同步动环用的,让动环与旋翼头转速一致,所以安装时只考虑安装高度,不涉及楼上说的桨叶数量和 ...

你好,今天一直在等你的回复,我昨日的问题是:

这个你称为大臂和桨轴线相互之间是不是有个夹角(或相位差),如果有,有什么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原因是你的这段话,“这个相位臂是同步动环用的,让动环与旋翼头转速一致,所以安装时只考虑安装高度,不涉及楼上说的桨叶数量和 ...”让我十分困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今天一直在等你的回复,我昨日的问题是:

这个你称为大臂和桨轴线相互之间是不是有个夹角(或相 ...

不好意思,昨天没上论坛,我大意了,说的不对。应该是要考虑相位的,安装时候需要提前90°相位。也就是每个桨叶摇臂连接的动环球头在桨叶前缘方向下个桨叶的正下方。谢谢你一直认真思考,我才发现我的错误。才开始玩模型,就接触了个450L还是DFC旋翼头,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昨天没上论坛,我大意了,说的不对。应该是要考虑相位的,安装时候需要提前90°相位。也就是每 ...

谢谢你的回复。

我很敬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