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有没有像cc3d那样的手动模式。

楼主(2015-08-22):
apm的ACRO模式还是会自动恢复平衡的。apm有没有像cc3d那样的手动模式。感觉apm的ACRO模式跟cc3d的半自动模式好像是一样的。还有cc3d的ACRO模式和手动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A:
参数里可以设置摇杆回中后飞机回不回水平,详见apm中文网

网友:
当然有,楼主完全没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里可以设置摇杆回中后飞机回不回水平,详见apm中文网

我看了apm中文网上好象没有哦。我现在的地面站是中午的。上面翻译的拉平是指摇杆回中鸡鸡也恢复平衡吗?关闭了是不是摇杆回中鸡鸡保持现在的角度?
还有是不是运动模式指的就是手动模式哦?可是看说明运动模式的角度能超过自稳设置的最大角度。是这样子吗?

网友:
不太清楚。。发个截图来        运动模式不是手动模式,是带定高的手动模式 ,如果不改动参数的话最大角度和自稳一样是45度,改动

网友:
我查了下官网 贴过来

参数_功能_影响   Acro Axis(特技轴)

参数_名称  (AXIS_ENABLE)

参数_说明     用于当杆释放时,特技模式是否保持当前角度的控制(Enabled = 保持当前角度)。默认(Default)= 启用。

网友A:
对了,你直接去全部参数列表里搜索AXIS_ENABL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直接去全部参数列表里搜索AXIS_ENABLE试试

你们是什么版本的?为什么我没有?我地面站是1.3.25.飞控刷的固件是3.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里可以设置摇杆回中后飞机回不回水平,详见apm中文网

我现在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我找到了,后来的版本改成开关控制的了,在调参那个界面随便7通道还是8通道,设置一个acro trainer,中文应该是什么的教练吧。。不清楚,然后如果你用3段开关的话,最小就是不限制角度,中间就是自动平衡,最大就是自动平衡加角度限制,2段就是不限制或自动平衡加角度限制。不设置这个功能就是自动平衡加角度限制

网友A:
就是你最后一张图的特技教练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最后一张图的特技教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