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调和接收机有什么比较好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5-08-22):
因为用的普通接收机,还是9通的,体积比较大,电调也比套热缩管的体积大一些,以前的电调还能塞进电池板下面,这个好像不行,强迫症又不想挂侧板上

网友:
侧过来不就能放进肚子里了吗

网友:
换个6通接收机

网友:
全套冰人空机啊

网友:
换卫星吧

网友:
不想装在外面就装在侧板内好了。

网友:
450不好弄。我的电调再肚子里。接收机在外面了。

网友:
亚拓450L布线毫无压力

网友:
为什么不能挂侧边呢?直升机本来就是不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