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120d02s的电机发热

楼主(2015-08-22):
电机
烫手,你们的电机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A:
很正常,很热的天连飞20块电池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只要是飞3D,任何电机都烫手,区别就是烫到手可碰一下,和碰一下就起水泡而已。。。
飞悬停航线,120不热

网友C:
华牌的原厂无刷发热就是比较大的,我mini cp上装的也是120这种原厂无刷,飞一电下来电机烫到都不敢用手摸

网友D:
我的是飞不到烫手就飞不起来了,电调,线的接头处明显发热,经过反复飞,摔,修,发现发热与阻力增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