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发帖子升上将,450布线好了,基本都是对称放置设备

楼主(2015-08-22):
电调放到大齿下面了,电机线用热缩管保护了下,不过估计时间长了还是有问题,要多检查,但好像也担心多了,说的好像能不炸鸡一样,接收机刚刚好能卡着两片侧板,一根扎带一扎,稳稳的了,这布局已经在考虑修机和炸鸡保护电子设备的条件下做到很紧凑了

网友:
这布线0分!!
线乱七八糟,线能放里面不放里面!电调、接收都在后面,飞起来头轻呀!

网友:
我要少将了~

网友A:
升上将有什么用?

网友B:
这样的布线也拿出来秀
升了上将能加工资么?

楼主:
这布线确实没有一步一扎的弄整齐,我现在只考虑炸鸡后修的简单,尽可能的降低炸到电子设备的概率

网友:
450pro的机身确实难布线,不过多钻研钻研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这果然是防炸鸡布线,方便维修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升上将有什么用?

现在中将一词很敏感~哈哈!

网友C:
勇气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布线也拿出来秀
升了上将能加工资么?

升了上将就不是中将了

网友:
等你升到上将那位也晋升了

网友:
机子和舵机不错

网友:
确实炸机后维修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中将一词很敏感~哈哈!

许什么厚不也是什么上将,照样进去。所以我说上将屁用没有。

网友D:
比我这新手难看

网友E:
这个布线,炸鸡很容易把线磨坏的。。

网友F:
布线 负100分

网友G:
无需为布线纠结,只要能飞,修理方便即可。

网友H:
这里中将好多啊,努力升上将

网友I:
一看就是高手线看着好乱

网友J:
舵机线可以走陀螺仪的下面。

网友K:
这难不倒中将的

网友L:
这布线太乱了

网友M:
电调弄前面去吧,线走内线,长的线用绕卷法不要折叠

网友N:
电调横竖塞不进电池板下,会碰到电机,这机架的陀螺仪架下面一点空隙都没有的,还有就是,我这个是把空机完全装好后才上的电子设备
就这样把,能飞好修就行,我也感觉冰人的设计就是为了好修,各个零件都尽量做到不会互相干涉就能拆出来

网友O(2020-04-19):
上将的确屁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