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后变炸鸡大师

楼主(2015-08-22):
APM没自动调参前一直相安无事,自动调参后频频炸鸡,备有几套桨都炸光了,赶紧恢复数据再炸鸡贵过买精灵了

楼主:
看了很多帖子,APM可称“抽风哥”

网友:
自动调参确实有的不好用,我也是回复了默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帖子,APM可称“抽风哥”

dji才是吧

网友A:
本人较早前都在调试apm的pid,默认的数值其实都算不错,可以飞行,后来自已再调试,比默认参数跟手,较好飞。但并不完美,所以用自动调参,发现调参后,Stabilize P 很高,约在7.5,但Rate P 只有0.07,真的很低。只看参数你都知不太行,真的起飞,飞机很软,不跟手,其实可飞性很低。后来自己重新调pid。经多次的调整pid,找出最高的P而飞机一点振重也没有。Rate P设定为0.2,stabilize P 为6.5,很跟手,大风下也能飞行,很稳。结论是要自己明白pid,再细心自己用stabilize mode试飞,于室内很稳后,要在户外再试,本人初时调试在室内可定点,但在户外有风就摇晃,再小心加大rate p及D,现在本人尚算满意现在的爽飞参数。

楼主:
要飞好APM还得跟高手多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较早前都在调试apm的pid,默认的数值其实都算不错,可以飞行,后来自已再调试,比默认参数跟手,较好飞 ...

配置如下,QAV250小四轴,【INFINITY穿越机电机。2406 2000KV配6040浆】+【最新v3版本多轴专用40A中特威蜘蛛电调】+【花牌1500,4S40C电池】+【APM2.8+6M飞控】
不明问题:用APM测试起飞所有校准后解锁推点油门有断断续续的感觉,稍微推大一格直接抽触疯狂摇摆左右翻炸机,换CC3D一样结果,最后用QQ飞控没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参数全部默认的。到低是不是电调的问题,这个电调有什么进角什么的不会。有模友说是动力太大要手动调参。

如果有模友和我差不多的配置,请解答下PID应该设置多少,现在我目前用APM

网友:
看你的配置有點奇怪,QAV250用上40A電調,我也有QAV250,但是用cc3d,配Emax 12A 電調。本人曾聽聞一些魔友的飛控與電調不配合的情況,換了電調就正常起動。若可以的話,建議你買一個12A 電調測試,若能正常起動,那就可以再買三個相同的電調正常調試。

楼主(2015-09-23):
引用 网友B:
配置如下,QAV250小四轴,【INFINITY穿越机电机。2406 2000KV配6040浆】+【最新v3版本多轴专用40A中特威 ...

我都不敢用APM了,伤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不敢用APM了,伤不起

apm或者pix都挺好的,细心和耐心即可,大疆啥的商业飞控把人都飞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帖子,APM可称“抽风哥”

说的与我手里APM贴切,飞一次抽风一次

网友(2015-10-31):
APM虽说调试稍微烦点,调好了还是很好的,耐心点。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本人较早前都在调试apm的pid,默认的数值其实都算不错,可以飞行,后来自已再调试,比默认参数跟手,较好飞 ...

向老魔友学习。。

网友C:
好久前玩APM,当时从APM开始入模的。
我的理解是APM自动调参功能不错,也不是很容易抽疯。只是在用自动调参时可以注意几点(玩穿越手动调PID的心得)。
APM默认的自动调参是三个轴都调,但是在调的过程电池是一直在耗电的,调的时间又不短。待调后面的轴向时,电池飞机已经处在弱动力状态下了,这时PID相应会比满电有变化。建议在参数中单独轴调,每轴一电,不要闲麻烦 。这样可以让三个轴的PID都处在理想状态,从而避免一电调完全部以后满起飞状态很敏感的问题出现。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C:
好久前玩APM,当时从APM开始入模的。
我的理解是APM自动调参功能不错,也不是很容易抽疯。只是在用自动调 ...

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