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机架

楼主(2015-08-22):
有没有对集成机架感兴趣的,就是把电流传感器,分线板  RGB 蓝牙,超声波,都集成在机架上,这样既减轻了重量,又没关省事装上PIX或者APM直接就飞

网友:
楼主,俺也是房山的,q357263291

网友A:
如果这样一炸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一炸就没了

这样更稳定,不会有接触不良,所以在排除人为因素外炸的几率减低了。。

网友:
除非你保证飞机不炸,不然炸一次吐一次血。。

网友:
我有製作一個h4 500的集成板,不過只有把電源BEC 5V/12V,電流偵測,集線板/狀態led做在板子上,組裝起來很精簡喔

网友:
应该像电脑主板这样,一件一件的插上去。

网友B:
坏一个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一个怎么办?

为什么,坏,为什么炸,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