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求助!!!

楼主(2015-08-22):
我和同学用MWC做了个四旋翼玩,按照教程一步步做下来,试飞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教程中说如果注释掉#define MOTOR_STOP这句话解锁之后电机马上会转,但是我们的电机解锁后不会转。
我用调试软件看了一下,发现解锁前和解锁后右边这四个值都是一样的,和教程的说法并不一样。

解锁前

解锁后

教程是这么写的。

这是我程序中的设定。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有没有重新编译程序啊,不是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新编译程序啊,不是下载

Arduino的下载不是先编译再上传吗?我一直用的就是直接上传,应该是有效果的

楼主:
我刚刚用手机Multiwii EZ看了一下,解锁后油门都是5,而不是设置的1200多,这又是什么鬼

网友B:
1060电机是不会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60电机是不会转的啊

这是教程上的1060,我的设置时1230

网友C:
你的那句话解锁后,意思是解锁后不转。你只有不启用才能达到怠速转,为什么你的四个电机值是相同的呢?因为你的电机值没有转

你所设置的1230 是怠速值, 1900是油门最高值
最主要的原因别启用#define MOTOR_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句话解锁后,意思是解锁后不转。你只有不启用才能达到怠速转,为什么你的四个电机值是相同的呢?因 ...

这个我知道,所以上面截图就是没启用。四个电机的值在电脑上看都是1000,我放到安卓上看解锁后都是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所以上面截图就是没启用。四个电机的值在电脑上看都是1000,我放到安卓上看解锁后都是5

帮你顶一顶~我也不知道~~

楼主:
这是用手机看的刚刚解锁时的数据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我用的Multiwii Gui版本不对,下面这张图是正确版本。版本不对造成设置参数然后保存到飞控里发生数据错误,怠速值并非原先设置的数值,导致解锁后电机不转。多谢大家关注

网友:
嗯 解决就好  2.2gui写2.3的固件参数就会出问题  同版本的不会有问题

网友D:
请问楼主,哪里有MWC的相关资料?我也是想做个四轴,想看看MWC的程序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哪里有MWC的相关资料?我也是想做个四轴,想看看MWC的程序参考下

我网上下了一套资料,给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2015-10-21):
引用 楼主:
我网上下了一套资料,给邮箱我发给你

我也遇到了油门问题,调了好几天了也没找到问题,可以把你的GUI传给我吗,万分感谢!!!QQ邮箱:1322960631@qq.com

网友:
我邮箱 32994812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