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各位,关于电池电压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22):
4S 5200 25C
电池
,冲放在5个以内,绝对没有过放的情况。
问题是这样的,在充满放置3天后,电压由4.20掉到4.17左右,然后上机试飞,BB响设置3.6,当电池电压临近3.6时,会非常迅速的掉电压(1分钟之内第一片电芯电压由3.65掉到3.45),电池放置10分钟后电压3.55 3.67 3.66 3.70,请问这是不是电池质量问题,如果是我准备售后了。

网友A:
什么电池啊!

网友B:
如果四片只有一片这个情况,你说正常么

网友C:
四片只有一片这样,什么都不说了,直接售后,

楼主:
果断售后了,说也奇怪,3.7电压之前妥妥的,只要到3.65以下就不行了

网友D:
保存电压不对、满电不能超过24小时
我个人认为、锂电池的最佳放电截止是3.6V
极限是3.3V、保存电压是3.8-3.85V、满电是4.20V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的、我的飞控一级保护带载是3.6V
二级保护带载是3.4V、BB响设置是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