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做个飞翼,大家看能不能飞起来?

楼主(2015-08-22):
还没有安装舵面,高手们给看看,整个构造有没有大问题?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A:
翼刀,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刀,配重

机型有没有问题?尺寸比例我是凭感觉切割的,螺旋桨垂直机翼面?

网友:
螺旋桨貌似有点大

网友:
1400KV有点低

网友:
窄了点,能飞不好控

网友:
机翼翼型不对,恐怕不好飞,飞翼最好是S型翼型,后缘有点上翘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秒炸

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指导

肯定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好飞

重心在哪里?电池固定到上面还是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