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自己开的电动履带车,请教大神们方向怎么操作

楼主(2015-08-22):
本人菜鸟 准备做个电动履带车,请教大神们这个方向怎么做呢?怎么才能达到转弯的目的 原来考虑过刹车 后来觉得电动刹车后另一边没多大劲了 做好是一侧正转另一侧反转

网友A:
双流波箱!双电机!

网友:
菜鸟做起来有困难吖!

网友B:
一边转的快一边转的慢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流波箱!双电机!

双流箱 怎么做啊 网上都是玩具的 大功率的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转的快一边转的慢就转了

那要是直行时候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转的快一边转的慢就转了

那要是直行怎么办

网友:
转的一样快就直行了呗。。

网友:
2个直流永磁电机+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流箱 怎么做啊 网上都是玩具的 大功率的没有啊

坛里相关的帖子,你找找!没什么基础做起困难重重,想清楚了!

网友C:
做多大的?如果是载人的。。推荐你用汽油机!离合转向不错。方便快捷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请问转向你是用哪种方式控制的?是用三角翼混控或者V尾翼混控还是用的分成1、3通道靠左右速度不同来控制?

网友:
双流波箱 可以淘宝上买个坦克模型的 参照下

楼主(2016-02-18):
引用 网友C:
做多大的?如果是载人的。。推荐你用汽油机!离合转向不错。方便快捷

离合转向 可以给点参考吗

网友:
各位大神你们好  新手请教个问题 我的车子重16KG   我用额定力矩9kg.cm 负载转速585 空载转速688 的550 12V减速电机 需要多大的齿轮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