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电动起落架拉力不足?

楼主(2015-08-22):
刚刚装了个六轴,用电动起落架,在地面测试是正常收放的,可飞到天上,只能收放一半,会不会是蜗杆力量不足,被螺旋桨吹得升不上去?

网友:
杆弯了吧?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接收机供电不足、你上接收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接收机供电不足、你上接收电试试

我的起落器是有控制板的那种,应该不存在供电不足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起落器是有控制板的那种,应该不存在供电不足的情况吧

那就是卡了

楼主:
卡? 没上天 地面是正常收放的。我的是六轴,起落架收起来刚刚在螺旋桨下方

网友B:
我的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 没上天 地面是正常收放的。我的是六轴,起落架收起来刚刚在螺旋桨下方

那就不知道了、我之前帮别人装过一次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起落架?我的是happymod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我之前帮别人装过一次都正常

今天排除了下,发现真是起落架卡住了,但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排除了下,发现真是起落架卡住了,但是怎么解决呢?

主要是看在哪卡、如果是丝杆就得拆开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