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奇怪的CC3D,百思不得其姐 ,望高手出现

楼主(2015-08-22):
开始用CC3D装了一个260机架,有减震,CC3D与电调之间用插头连接。飞行正常,很稳定。
然后进行精简,去掉减震,去掉CC3D与电调之的插头,没法起飞,一给油门就一直上穿,乱飞。
大家遇到过吗?如果是震动,震动有这么厉害吗?
下面这图是没有桨的震动,大吗?

网友:
震动会导致飞机往某个方向偏,往上窜没听说过。

网友:
去减震是干啥呢?  我是用2层3M胶粘的, 你试试

网友:
每次修完飞机,尤其是动控了,都要做一下水平校准,今天你做了吗
想到一个原因,难道是你打乱了原来电机和电调的配对在重新接线时,要这样的话还得重校电机行程才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