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收油门左翻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22):
提示:

网友A:
没明白 亲

网友B:
大小舵量

网友C:
震动大了

网友D:
最好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E:
一个个排下来吧 1)先排排飞机的震动 去大桨 油门打到炸鸡时候的行程 震动是否过大 2) 或 换个陀螺仪固定双面贴 3)机械上面的问题 等等

网友F:
起飞的时候飞机有在地面跳舞么?有可能是桨没有配平,也有可能是震动干扰到陀螺仪。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
关于kbar,我见过两次事故,都是侧翻,完全找不到原因,换了陀螺仪之后就没出过问题了

网友G:
每次都这样炸还是平时飞着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只能换V8吗?
不一定啊,只要不是山寨货就好

网友H:
可以读Log的数据出来看看原因

网友I:
什么情况?

网友J:
等K8完全自检通过之后再起飞试试 自检通过后会抖一下舵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读?
电脑或安卓手机都能读到。

网友K(2015-10-13):
会不会控坏了 电位器漂移也会突然侧翻

网友L(2015-11-16):
震动点吧,刚好碰到,以前mb也遇到多,减震或者排震

网友M:
路过,顶一下 微信1140874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