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与华坑接收接线问题 请教

楼主(2015-08-22):
华接收正极在中  cc3d这红线是不是就是电源输出?    另信号线是不是随意接  调试时可任意改?

网友A:
这三根线接一通道     后边的线子直接按  顺序接上        调试时按步骤来就可以了    设置完解锁  就能直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根线接一通道     后边的线子直接按  顺序接上        调试时按步骤来就可以了    设置完解锁  就能直 ...

1通道指的是e 还是a?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通道指的是e 还是a?

其实只要正负极供电对,信号随便接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通道指的是e 还是a?

e

网友C:
cc3d从左到右依次为横滚、俯仰、油门、方向、模式、ppm(好像是,没用过)。对应你的接收机就行了。其中三根线为输出5V,红色正极、黑色负极,不管他在第几跟,注意别插反就行。

网友D:
华的接收与标准接收机第1 2通正好相反,就是三根线的接2号口,然后第二根线接1号口,剩下的3 4 5 6顺序接,话说好象不少人说6通可不接,真这样的话接个BB追踪电量三合一正好,剩下就是信号线别接在地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的接收与标准接收机第1 2通正好相反,就是三根线的接2号口,然后第二根线接1号口,剩下的3 4 5 6顺序接, ...

嗯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从左到右依次为横滚、俯仰、油门、方向、模式、ppm(好像是,没用过)。对应你的接收机就行了。其中三 ...

嗯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

收到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正负极供电对,信号随便接都行

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的接收与标准接收机第1 2通正好相反,就是三根线的接2号口,然后第二根线接1号口,剩下的3 4 5 6顺序接, ...

正解

楼主:
已装机   这玩意儿电源线(3p里红色那根)必须跟地线换位  其余的随便接  调试cc3d校准遥控器完毕的时候就好了